[emWin] slider如何更改皮肤

楼主(2019-09-06):
slider如何更改皮肤?(以thumb为界限,前景是亮色图片,后景是暗色图片)有哪位做成功过?烦请给个例子,多谢。

网友A:
自己改造SLIDER显示外观的方法分享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724&fromuid=58

在版主的帮助下,成功将SLIDER控件改造完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5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造SLIDER显示外观的方法分享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24&fromuid=58 ...

case WIDGET_ITEM_DRAW_FOCUS://绘制前景色
                hWin = (WM_GET_PARENT[C-1])(pDrawItemInfo->hWin);//=前面的hWin就是Window本身
                WM_GetUserData(hWin, &winBMP, sizeof(winBMP));//从用户数据区读出"页面图片结构体"指针
                //获取此控件相对于主页面(比如:WINDOW)位置偏移坐标
//                x0 = WM_GetWindowOrgX(hWin)-WM_GetWindowOrgY(pDrawItemInfo->hWin);
//                y0 = WM_GetWindowOrgY(hWin)-WM_GetWindowOrgY(pDrawItemInfo->hWin);
//                x0=WM_GetWindowOrgX(pDrawItemInfo->hWin);
//                y0=WM_GetWindowOrgY(pDrawItemInfo->hWin);
                x0 =  WM_GetWindowOrgX(hWin);

                y0 =  WM_GetWindowOrgY(hWin) ;

                y= WM_GetWindowSizeY(pDrawItemInfo->hWin);

                y0=y0+y/2;

                GUI_DrawBitmap(winBMP->mark, x0, y0);//从页面坐标显示图片,emWin会自己剪切出这个控件范围的图片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_SHAFT://绘制背景色
                hWin = (WM_GET_PARENT[C-1])(pDrawItemInfo->hWin);//=前面的hWin就是Window本身
                WM_GetUserData(hWin, &winBMP, sizeof(winBMP));//从用户数据区读出"页面图片结构体"指针
                //获取此控件相对于主页面(比如:WINDOW)位置偏移坐标
//                x0 = WM_GetWindowOrgX(hWin)-WM_GetWindowOrgY(pDrawItemInfo->hWin);
//                y0 = WM_GetWindowOrgY(hWin)-WM_GetWindowOrgY(pDrawItemInfo->hWin);
//                x0=WM_GetWindowOrgX(pDrawItemInfo->hWin);
//                y0=WM_GetWindowOrgY(pDrawItemInfo->hWin);
                x0 =  WM_GetWindowOrgX(hWin);

                y0 =  WM_GetWindowOrgY(hWin) ;

                y= WM_GetWindowSizeY(pDrawItemInfo->hWin);

                y0=y0+y/2;

                GUI_DrawBitmap(winBMP->normal, x0, y0);//从页面坐标显示图片,emWin会自己剪切出这个控件范围的图片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_THUMB://绘制滑块
                hWin = (WM_GET_PARENT[C-1])(pDrawItemInfo->hWin);
                WM_GetUserData(hWin, &winBMP, sizeof(winBMP));
                if(((SLIDER_SKINFLEX_INFO *)(pDrawItemInfo->p))->IsPressed != 1)
                        GUI_DrawBitmap(winBMP->thumbN, 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pDrawItemInfo->x0这个坐标是ID_SLIDER_0内部的子坐标
                        //GUI_DrawBitmap(winBMP->thumbN, x0, y0);
                else
                        GUI_DrawBitmap(winBMP->thumbM, 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GUI_DrawBitmap(winBMP->thumbM, x0, y0);

                break;
通过设置前景色(mark)和背景色(normol)只能做成图示样子,如何才能做到滑动的时候从背景色做成前景色。
在主case WM_NOTIFY_PARENT中  slider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下我需要做些什么?我缺少了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ase WIDGET_ITEM_DRAW_FOCUS://绘制前景色
                hWin = (WM_GET_PARENT[C-1])(pDrawItemInfo->hWin);//=前 ...

回头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