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和STM32H7系列的USB HOST属于哪种规格

楼主(2019-09-06):
配置RL_USB Host的时候会让选择Controller Interface的类型.
一直没搞明白STM32的USB HOST接口属于哪种类型。
OHCI还是EHCI还是Custom?
有大神知道么

楼主:
谢谢,我来试试usb host cdc驱动EC20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来试试usb host cdc驱动EC20试试

EC20还挺火,用的人不少

网友(2020-06-27):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来试试usb host cdc驱动EC20试试

请教一下,USB HOST驱动EC20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