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的AC6里面如何使用关键词__packed,有没有坛友熟悉

楼主(2019-09-08):
下面这种定义在AC6里面无法正常使用:

IAR和MDK5的AC5都可以正常使用。
/* 定义发送给matlab的数据格式  */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data1;
        uint16_t data2;
        uint16_t data3;
        uint8_t  data4;
        uint8_t  data5;
        uint8_t  data6;
        uint8_t  data7;
}
SENDPARAM_T;

警告:

楼主:
使用关键词__packed,主要涉及到下面的问题

结构体变量占用多少字节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103&fromuid=58

网友A:
用__packed好像会有编译器兼容问题,我现在一般都用下面这种方式:
#pragma pack (1)
typedef struct
#pragma pack ()

网友B:
typedef struct __attribute__((packed))
这样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__packed好像会有编译器兼容问题,我现在一般都用下面这种方式:
#pragma pack (1)
typedef struct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struct __attribute__((packed))
这样应该可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DI4MDE5Ng==&mid=2247485608&idx=1&sn=1ed86f1ea652f63dfd ...

谢谢

网友:
AC6因为使用了CLANG,所以这些都有变化,包含文件在<cmsis_armclang.h>
有好多define,直接用就可以

/* CMSIS compiler specific defines */
#ifndef   __ASM
  #define __ASM                                  __asm
#endif
#ifndef   __INLINE
  #define __INLINE                               __inline
#endif
#ifndef   __STATIC_INLINE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__inline
#endif
#ifndef   __STATIC_FORCEINLINE
  #define __STATIC_FORCEINLINE                   __attribute__((always_inline)) static __inline
#endif
#ifndef   __NO_RETURN
  #define __NO_RETURN                            __attribute__((__noreturn__))
#endif
#ifndef   __USED
  #define __USED                                 __attribute__((used))
#endif
#ifndef   __WEAK
  #define __WEAK                                 __attribute__((weak))
#endif
#ifndef   __PACKED
  #define __PACKED                               __attribute__((packed, aligned(1)))
#endif
#ifndef   __PACKED_STRUCT
  #define __PACKED_STRUCT                        struct __attribute__((packed, aligned(1)))
#endif
#ifndef   __PACKED_UNION
  #define __PACKED_UNION                         union __attribute__((packed, aligned(1)))
#endif

网友D:
接上面一个,版主可以合并下。
#include <cmsis_compiler.h>
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上面一个,版主可以合并下。
#include
就可以使用了。

非常感谢,还是你这个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是你这个方便

一直看大家贡献,有机会贡献点出来,挺好。

网友E(2023-03-29):
引用 网友D:
一直看大家贡献,有机会贡献点出来,挺好。

没看明白。。。
这个#include <cmsis_compiler.h> 放在哪里?
原有的#define __packed    __attribute__((__packed__)) 应该替换成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
这个#include  放在哪里?
原有的#define __packed    __attribute__((__packed__))  ...

在CMSIS软件包里面,AC6对应的叫cmsis_armclan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