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NXP将要推出i.MX RT106F系列及其配套的人脸识别套件

楼主(2019-09-08):
https://www.nxp.com/design/designs/mcu-based-solution-forbrface-recognition:MCU-FACE-RECOGNITION?&tid=vanmcu-face-recognition

预计将在明年第1季度发布。

人脸识别是离线实现,无需连接远程云端,比较实用。

套件框架:

套件:

网友(2019-12-10):
今天试了一下这个套件,感觉还不错。公司可能后续用这套做人脸识别。不知道好不好开发呢。

网友:
密切关注这个,希望可以用在产品上

网友A(2021-11-22):
H7-TOOL 能添加支持这个芯片的烧录么,我们正在使用这个芯片,然后测试了下H7-TOPL(2.0.8),烧录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H7-TOOL 能添加支持这个芯片的烧录么,我们正在使用这个芯片,然后测试了下H7-TOPL(2.0.8),烧录不支持

烧录失败提示的log:
load "MIMXRT105x_HYPER.lua" ok
dofile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NXP/Lib/RT105x_Lib.lua
load "fix_data.lua" ok. version =         1.2
load "prog_lib.lua" ok. version =         2.6
load "machine_if.lua" ok. version =         1.3
单路模式
开始烧录...
单路烧录
SWCLK时钟延迟:         5
core_id = 0x0BD11477
uid1 = 76 5B 9E 59 D7 A1 2F 23
------------------------
FLM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NXP/FLM/MIMXRT105x_HYPER_256KB_SEC.FLM
Data: JC_FM01_1.2.1_light_20211118.bin
Addr: 0x60000000, 0
FLM memory Infomation :
  algo file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NXP/FLM/MIMXRT105x_HYPER_256KB_SEC.FLM
  AlgoRamAddr = 0x20000000
  AlgoRamSize = 0x8000
  ----Device Info------------------------
  Version & Architecture : 0x0101
  Device Name : MIMXRT105x 64mB Hyper Flash
  Device Type : 5
  Device Addr : 0x60000000
  Device Size : 65536KB (0x4000000)
  Page Size   : 512B
  Reserved    : 0x00000000
  Erased Content : 0xFF
  Program Page TimeOut   : 100
  Erase Sector TimeOut   : 5000
  Erase Sector Size      : 00000000, 256KB (0x40000)
  ----Algo function offset ---------------
  Load Offset : 0x00000034
  Load Size   : 0x00003AEC
  FlashDevice : 0x00003B20
  Init        : 0x00000071
  UnInit      : 0x000000DD
  BlankCheck  : 0x00000000
  EraseChip   : 0x000000E1
  EraseSector : 0x000000F5
  ProgramPage : 0x00000113
  Verify      : 0x00000000
  CaculCRC32  : 0x00000000
  ReadExtID   : 0x00000000
InitUnderReset()
OK
error: swd_read_word(DBG_HCSR, &val) --2 i = 0
error: target_flash_enter_debug_program()
烧录完毕,已执行reset复位
hardware reset 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TOOL 能添加支持这个芯片的烧录么,我们正在使用这个芯片,然后测试了下H7-TOPL(2.0.8),烧录不支持

联系下我们旺旺,发这款芯的测试板给我们,我们来添加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联系下我们旺旺,发这款芯的测试板给我们,我们来添加支持。

我们尝试加了旺旺,没有人回复咯,麻烦通过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尝试加了旺旺,没有人回复咯,麻烦通过下

已经联系上了

网友(2022-01-06):
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应该如何解决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