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控件自定义函数的刷新

楼主(2019-09-09):
我在graph控件上绑定了自定义函数,主函数需要刷新这个自定义函数,用WM_SendMessageNoPara()函数发送自定义消息给graph所在的窗口,没有效果,有啥方法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收到消息,确认下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收到消息,确认下这个问题

信息是收到了,我说具体点:
在窗口里创建了graph控件,并用函数GRAPH_SetUserDraw()函数 画了x轴的时间刻度,现在我想一直刷新x轴时间  试了发消息的方法调用回调函数直接卡掉了.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息是收到了,我说具体点:
在窗口里创建了graph控件,并用函数GRAPH_SetUserDraw()函数 画了x轴的时 ...

简单些,将你GRAPH_SetUserDraw()实现的文本,直接用TEXT控件实现即可。

这样更新就简单很多了,创建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对话框资源列表里面优先创建Graph,然后写TEXT,这样就可以实现TEXT控件在Graph控件上面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些,将你GRAPH_SetUserDraw()实现的文本,直接用TEXT控件实现即可。

这样更新就简单很多了,创 ...

实现了,谢谢,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