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分享一个在STM32H743项目中应用的开源shell --->letter-shell

楼主(2019-09-09):
一个体积极小的嵌入式shell

letter-shell  :https://github.com/NevermindZZT/letter-shell/issues功能
  • 命令自动补全,使用tab键补全命令
  • 命令长帮助,使用help [command]显示命令长帮助
  • 长帮助补全,输入命令后双击tab键补全命令长帮助指令
  • 快捷键,支持使用Ctrl + A~Z组合按键直接调用函数
  • shell变量,支持在shell中查看和修改变量值,支持变量作为命令参数

还有这个作者 基于C语言的json数据映射解析库  cson : https://github.com/NevermindZZT/cson

简介
CSON是一个简单的cJSON的二次封装,相比于使用原生cJSON一层一层解析的方式,CSON采用模型映射的方式,使用模型将结构体的特征进行描述,然后根据模型,将json数据直接解析成结构体,免去使用原生cJSON需要多次调用API的复杂性,可以很大程度减少代码冗余,增加代码逻辑性。
CSON的模型映射借鉴了高级语言(比如说Java)的反射机制,通过建立数据模型,记录结构体的元素,类型,偏移,然后直接在内存层面进行操作,对C语言提供类似于gson这样的高效json解析工具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这个正好需要!

网友(2020-08-06):
感谢!!!!   <2020.08.06 - 14:23>

网友(2021-12-20):
static Shell shell;
static char shellBuffer[512] __ALIGNED(4) ;

struct vx_ringbuffer vxRing;
static vx_uint8_t VxRingBuffer[128] __ALIGNED(4) ;

static TX_EVENT_FLAGS_GROUP shellEventFlag;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shellModuleInit_OK = 0;
//static SemaphoreHandle_t shellMutex;

/**
* @brief 用户shell写
*
* @param data 数据
* @param len 数据长度
*
* @return short 实际写入的数据长度
*/
short userShellWrite(char *data, unsigned short len)
{
    User_UART_Send(data, len);
    return len;
}

/**
* @brief 用户shell读
*
* @param data 数据
* @param len 数据长度
*
* @return short 实际读取到
*/
short userShellRead(char *data, unsigned short len)
{
    /* 目前,shell的解读任务,一次只能get一个字节,这里忽略参数:len */
    return vx_ringbuffer_getchar(&vxRing, (vx_uint8_t *)data);
}

/**
* @brief 驱动层接口RingBuffer写函数,将字符设备的接收数据,缓存至RingBuffer
*        并释放OS Event,通知Shell 线程来解析数据。
*
* @param pbuf 字符设备待写入数据
* @param len 数据长度
*
* @return NULL
*/
void userWriteShellRingbuffer(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if(0x55 == shellModuleInit_OK)
    {
        vx_ringbuffer_put(&vxRing, pbuf, len);
        /* release flag to shell task */
        if (tx_event_flags_set(&shellEventFlag, 0x01, TX_OR) != TX_SUCCESS)
        {
            VX_ASSERT(1);
        }
    }
}

/**
* @brief 用户shell上锁
*
* @param shell shell
*
* @return int 0
*/
int userShellLock(Shell *shell)
{
    //xSemaphoreTakeRecursive(shellMutex, portMAX_DELAY);
    return 0;
}

/**
* @brief 用户shell解锁
*
* @param shell shell
*
* @return int 0
*/
int userShellUnlock(Shell *shell)
{
    //xSemaphoreGiveRecursive(shellMutex);
    return 0;
}

/**
* @brief 用户shell初始化
*
*/
void userShellInit(void)
{
    //shellMutex = xSemaphoreCreateMutex();

    shell.write = userShellWrite;
    shell.read = userShellRead;
    //shell.lock = userShellLock;
    //shell.unlock = userShellUnlock;
    shellInit(&shell, shellBuffer, 512);
    /* user ringBuffer init */
    vx_ringbuffer_init(&vxRing, VxRingBuffer, 128);

    /* Create the event flags group.  */
    if (tx_event_flags_create(&shellEventFlag, "ShellEvent Flag") != TX_SUCCESS)
    {
        VX_ASSERT(1);
    }

    shellModuleInit_OK = 0x55;
}

/**
* @brief 用户shell线程入口函数,目前ShellTask调用的read()接口,一次解析一个Byte,
*        而uart驱动层使用了DMA_RX接收控制台串口数据,中间使用RingBuffer来做缓冲,
*        那么,为了提高效率,在uart驱动层调用RingBuffer写接口(一次可能多个字节)后,
*        触发OS的预定Event通知userShellThread Task, 此处调用 shellTask;在shellTask
*        内部,循环读取RingBuffer数据后,退出循环,回到任务主体,重新等待uart驱动层数据。
*
* @param NULL
*
* @return int 0
*/
void userShellThread_Entry(ULONG thread_input)
{
    ULONG   actual_flags = 0;

    userShellInit();

    while(1)
    {
        if (tx_event_flags_get(&shellEventFlag, 0x01, TX_OR_CLEAR,
                               &actual_flags, TX_WAIT_FOREVER) != TX_SUCCESS)
        {
            VX_ASSERT(1);
        }
        else
        {
            shellTask((void *)&shell);
        }
    }
}

网友:
Letter Shell 在ThreadX下,工作的非常不错。AC6 编译环境。

网友(2022-10-10):
可以给参考一下dem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