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emwin 弹框、抖屏

楼主(2019-09-09):
int main(void)
{
。。。。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创建开始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touch_task,
                (const char*    )"touch_task",
                (uint16_t       )TOUCH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TOUCH_TASK_PRIO,
                (TaskHandle_t*  )&TouchTask_Handler);

    //创建EMWIN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emwindemo_task,
                (const char*    )"emwindemo_task",
                (uint16_t       )EMWINDEMO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EMWINDEMO_TASK_PRIO,
                (TaskHandle_t*  )&EmwindemoTask_Handler);
        。。。。
}

void emwindemo_task(void *pvParameters)
{
        MainTask();

        while(1)
        {
                GUI_Delay(1);
        }
}
void touch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GUI_TOUCH_Exec();
                vTaskDelay(10);
        }
}

问题:
1.当emwindemo_task  优先级高于touch_task线程
        登录窗口密码错误,
        弹框提示密码,按OK按钮,死机
2.touch_task  优先级高于当emwindemo_task线程
        弹框,按OK按钮,不死机,但是屏幕会抖动

        怎么解决??跪谢

网友A:
把emWin游标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游标乱跳的现象。

你这个都是基本配置,按说不会有问题的。

问题原因主要两种,硬件问题和软件模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emWin游标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游标乱跳的现象。

你这个都是基本配置,按说不会有问题的。

确定游标不存在乱跳问题。
周期性的抖动。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基本配置如下

void MainTask(void)
{
    int time = 5;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Enable multi buffer*/
        WM_MULTIBUF_Enable(1);

        /*Enable motion*/
        WM_MOTION_Enable(0);
        /*Set motion period*/
        WM_MOTION_SetDefaultPeriod(500);
。。。。。
  }

弹框方法:GUI_ExecCreatedDialo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游标不存在乱跳问题。
周期性的抖动。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基本配置如下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MULTIBUF_Enable(1);

这两个函数二选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MULTIBUF_Enable(1);

WM_MULTIBUF_Enable(1);
我把这个去掉了,确实不抖屏了,但是页面切换有卡顿现象,怎么搞?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M_MULTIBUF_Enable(1);
我把这个去掉了,确实不抖屏了,但是页面切换有卡顿现象,怎么搞?谢谢了

界面内容简单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