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移植png5.42库报错

楼主(2019-09-09):
一开始用png5.36库 移植没有问题,后发发现一个原始的362kb的图片不能显示, 初步查找原因是5,36库的问题 现在移植5,42库 发现报错  GUI__MEMCPY(pData, (const void *)(pParam->pFileData + Off), NumBytesReq);这个函数undefined reference to `GUI__MEMCPY'        GUI_PNG. 还有我发现原始362kb的png图片经过bin2c之后。c文件变成了2195kb  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多发了几个帖子,帮你处理了。

C文件大小不是PNG大小,要看数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发了几个帖子,帮你处理了。

C文件大小不是PNG大小,要看数组大小

数组大小【369815UL + 1】,png5.42报错的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组大小【369815UL + 1】,png5.42报错的怎么改

两个方法都测试下:
1、5.36那个能用的工程直接替换5.42是否正常。

2、直接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新版emWin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发了几个帖子,帮你处理了。

C文件大小不是PNG大小,要看数组大小

硬汉移植png5.36库没问题,移植png5.42 就报错说GUI__MEMCPY没定义呢  我查了啊在5.32英文手册中就有这个函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法都测试下:
1、5.36那个能用的工程直接替换5.42是否正常。

我用的是eclipse 用5.36工程直接移植5.42也是不可以的 也同样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eclipse 用5.36工程直接移植5.42也是不可以的 也同样报错

使用MDK里面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DK里面的试试

我觉得是不是我emwin用的5.36 所以我只能移植png库5.36啊,之前显示300k的png图片不正常,说是png 库问题所以就想着移植png5.42库,后来发现是配置问题 。现在解决了。也算是结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不是我emwin用的5.36 所以我只能移植png库5.36啊,之前显示300k的png图片不正常,说是png 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