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19-09-09):
我定义了7个字符串数组,串口发送一字符串数组,结果发送的时候7个全部发送了,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能请问一下一般什么情况下能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EMWIN相关操作还影响串口数据传输吗?

网友:
看下你的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EMWIN相关操作还影响串口数据传输吗?

emwin处理的都是内存数据,不涉及硬件外设,不可能干扰串口的。

如果你使用了多任务系统,记得把串口收发和emwin区分开来,避免它们互相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