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ST激光芯片VL53L0X资料

楼主(2019-09-09):
正在学习VL53L0X,之前买了一个小板被间接误导了一些功能接口,还是得实打实看规格书,找官网资料。
附件是其中一些资料,
还有一个附件“en.STSW-IMG006.zip”60MB上传不了。内容如图所示,如果配套玩,应该可以更直观的做很多log数据分析。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en.STSW-IMG006.zip 这个官网的exe,有需要的私聊我吧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都是互相分享。感谢硬汉的视频教学,特别是资源获取的推荐。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找到单片机的例子,只是玩玩非常简单
  init();
  while(1)
  {
    write_add()        ;
    a=(read_add(0x1e))<<8|(read_add(0x1f));
        ADDisplay(a)  ;
  }
直接模拟I2C写地址,然后读数据,显示数据完事。

===========================================
但是像官网的例子做精做细那就很多文章要做了。室内和室外的干扰,数据曲线做姿态识别等等。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2019-11-05):
mark 几种工作模式:
                Ranging Mode 测距模式(单次测距,连续测距,定时测距)
                Performance Mode 表演模式(专家:高速、标准速度、长距离、高精度)
                lgnore Threshold 忽略阈值 (信号速率最小阈值,避免外壳反射而无法进行测量)
                Signal Rate Limit(MCPS)        信号速率限制 (参数预检查,优化全范围测量)
                Sigma Estimate Limit(mm) 西格玛估计极限(毫米)(有效范围内允许的最大估计值测量)
                Timing Budget(ms) 时序预算(毫秒)范围测量的总积分时间。
                Range Offset(mm) 范围便(毫米) 固定距离值,以毫米表示并加到所有范围测量
                Signal Rate X-Talk Compensation(MCPS) 讯号速率X-Talk 补偿(MCPS)(校正传感器前面的玻璃影响)
                Inter-Meas Period(ms) 跨测量周期(毫秒) 固定测量间隔时间
                VCSEL 周期 (指定预范围和最终范围的VCSEL周期测量值)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2025-01-07):
引用 楼主:
mark 几种工作模式:
                Ranging Mode 测距模式(单次测距,连续测距,定时测距)
                Performance Mode 表 ...

官网链接: 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sw-img005.html
源码工程资料包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