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STM32H750 W25Q256的XIP启动失败

楼主(2019-09-10):
使用H750驱动W25Q256,读写擦除都可以。进入MemoryMapped 却失败,使用的命令是QUAD READ 0XEC, 0X3C, 0X0C也不行。
进入HAL_QSPI_MemoryMapped模式试过直接读数据,有要么只能读出前8个字节,要么读出来的都是奇怪的错误值。

测试过的流程,用硬汉哥的驱动,直接进入MemoryMapped 失败。
用野火的驱动,先进入四字节模式,在进入MemoryMapped 失败。
自己改,先使能QE位,在使能QSPI, 在进入四字节模式,在进入MemoryMapped 失败。
有没有在q256 boot成功的代码可以参考下呢

网友A:
帮顶,还没有整过QPI XIP启动
官网的例子参考下:
STM32H750在QSPI Flash,SDRAM,NOR Flash等外部存储介质运行程序的配套例程说明以及跑分测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7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还没有整过QPI XIP启动

用8M的flash一直没问题。这个32M的就算用8M的程序单线操作都不行,真的窒息。板子是野火的,他自己的例程那个也有问题。唯独他的下载算法能用,里面集成了boot,但是没源码

楼主:
。最新进展,已知不是qspi问题了,是生成的bin有问题。之前的几个工程都好好地,下载了也能起来。这次这个居然有问题,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下源码不?想学习下这部分~

楼主:
受不了了。搞了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是生成的bin有问题,更奇怪的是只有野火的boot能启动。至于为什么不行还没找到问题,实际是能跳转到app,但是app还没到main就报impreciserr,大概是无法跳到main。野火的boot确实能运行重新建个工程就可以了,qspi配置,暂且使用1线测试
uint32_t QSPI_EnableMemoryMappedMode()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QSPI_MemoryMappedTypeDef s_mem_mapped_cfg;

        /* ?????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0x0b;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32_BITS;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_command.DummyCycles = 8;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 */
        s_mem_mapped_cfg.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s_mem_mapped_cfg.TimeOutPeriod = 0;

        if (HAL_QSPI_MemoryMapped(&QSPIHandle, &s_command, &s_mem_mapped_cfg) != HAL_OK)
        {
                return 1;
        }

        return 0;
}

四线的
uint32_t QSPI_EnableMemoryMappedMode()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QSPI_MemoryMappedTypeDef s_mem_mapped_cfg;

        /* ?????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INOUT_FAST_READ_4_BYTE_ADDR_CMD;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32_BITS;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s_command.DummyCycles = 6;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 */
        s_mem_mapped_cfg.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s_mem_mapped_cfg.TimeOutPeriod = 0;

        if (HAL_QSPI_MemoryMapped(&QSPIHandle, &s_command, &s_mem_mapped_cfg) != HAL_OK)
        {
                return 1;
        }

        return 0;
}

boot程序
    SCB_DisableICache();
    SCB_DisableDCache();

    /* Disabl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CTRL = 0;

    //中断地址
    SCB->VTOR = QSPI_BASE;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ToApplication = (pFunction)(*(__IO uint32_t *)(QSPI_BASE + 4));
    __set_MSP(*(__IO uint32_t *)QSPI_BASE);
    JumpToApplication();

网友:
32MB flash地址要4个字节

楼主:
并没有解决。增加了几个文件后依然跳转到APP后hardfault,位置是SystemInit里面的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0xFFFBFFFFU;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RCC->CIER = 0x00000000;

楼主:
emm。最终原因是因为TOUCHGFX的代码,只要添加到了工程,即使我没引用,下进去了也不能运行。在汇编的
                 LDR     R0, =__main
                 BX      R0

无法跳转到main,引发硬件中断。野火的boot居然能用,那肯定说明跳转到app前需要其他操作才行

楼主:
终于解决了,mark一下。
程序经过汇编启动代码,执行到__main()后,可以看出有两个大的函数:
__scatterload():负责把RW/RO输出段从装载域地址复制到运行域地址,并完成了ZI运行域的初始化工作。
__rt_entry():负责初始化堆栈,完成库函数的初始化,最后自动跳转向main()函数。
_scatterload_zeroinit 会初始化ZI端,我这里用到了SDRAM,就会去初始化SDRAM,应该就是这里访问不了,导致了HARDFAULT。
我在systeminit里面的初始化了sdram就可以了。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符合常理啊, 之前我应用都是启动了再去初始化SDRAM。而且这里移除掉touchgfx的代码也能启动,什么鬼原理,要是有大佬知道麻烦回答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mark一下。
程序经过汇编启动代码,执行到__main()后,可以看出有两个大的函数:
__scatterl ...

SDRAM这个的确是神奇的问题,F4系列不用提前初始化好,MDK编译的确是没问题。

H7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这个的确是神奇的问题,F4系列不用提前初始化好,MDK编译的确是没问题。

H7不行。

的确,野火提供的boot就是先初始化了SDRAM。不过也可能是touchgfx的lib里面调用了编译器的函数,有诡异的影响,不开源也看不到。不过好歹能用了。
目前还有个诡异的问题,keil v5编译器,开到-o3 -o2优化,memrymapped就死了,读出来的数据都不对,也无法启动。野火的例程也是,估计他自己都没测试过,无语了

楼主:
已完全解决。是因为touchgfx使用的c++在main前初始化了一个非常大的heap,导致错误的原因是内存不足,初始化失败,所以main都进不了就死机了。这个内存占用非常大,所以放D0不够,查看链接map,把最长的几个heap都链接到了D1,就正常了

网友(2019-11-16):
ZL,我也是用的野火的,QSPI起不来呀,我还没用SDRAM都起不来~~~,bootloader里QSPI地址映射测试都没问题能直接访问,但是一运行,跳转就报硬件错误,我都无语了~~~~,是不是boot loader里面要注意什么呀。(bootloader用内部flash实验能成功跳转并执行,但是一跳到0x90000000flash里面的程序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