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消息是怎么传递的

楼主(2019-09-10):
emwin的消息是怎么传递的,看例程是改变全局变量而已,这不是传值吧,我修改为传指针怎么都不行,具体该怎么搞啊
case WM_MSGUSER: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dispE ? "759" : "123");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message.Data.p);  //是这样吗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初始化消息,创建窗口/控件时有效,比如在这里设置一些控件的初始参数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EDIT_SetText(hItem, "123");
                EDI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Text(hItem, "Focus To Edit");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Text(hItem, "Send Message");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操作触发消息处理(操作屏幕程序会跑到这里),比如点击按键、点击编辑框(任何的操作)等等......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EDIT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0:                                                                                                    //ID为ID_BUTTON_0的按键被点击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按下动作消息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弹起动作消息
                                WM_SetFocus(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聚焦到ID_EDIT_0控件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ID为ID_BUTTON_1的按键被点击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按下动作消息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弹起动作消息
                                dispE = !dispE;
                                message.MsgId = WM_MSGUSER;
                               //message.Data.p = buffer;   //这个该怎么传
                                //发送消息到Framewin的Client(客户区窗口),本函数即为该Client窗口的回调函数,也就是发送消息到本函数,pMsg->hWin是Framewin句柄(非Client区句柄)
                                WM_SendMessage(WM_GetClientWindow(pMsg->hWin), &message);
                                break;
                        }
                        break;

网友:
自己给自己发不是多此一举吗,直接在按钮的回调函数执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