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使用emWin的存储设备方式操作图片注意事项

楼主(2019-09-11):
1、SDRAM作为emWin的显存和动态内存,要配置为WT模式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C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32M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2、对于WT模式,读Cache是开启着的,所以这里最好设置为NOTRANSE。
注,下面这么操作,主要是为了方便验证问题。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685496UL + 1);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memcpy(_acBuffer, _acbmp1, 685496+1);

  hMemBMP1 = GUI_MEMDEV_CreateEx(0, 0, 476, 480, 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Select(hMemBMP1);

  GUI_BMP_Draw(_acBuffer, 0, 0);  // 从NANDFLASH 读取得图片数据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WriteAt(hMemBMP, 0, 0);

楼主:
进一步确认,是此贴的问题造成的

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4562&fromuid=58

网友A:
对齐问题在H7上要注意的地方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齐问题在H7上要注意的地方有点多

对,这个问题尤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