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usb硬件设计

楼主(2019-09-13):
请教下这个原理图里场效应管和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
双电源切换
1、VIN无输入,VBUS有输入,PMOS管中的体二极管导通,GS(G为0, S为VBUS-0.x)负压,PMOS管导通。由VBUS供电。
2、VIN有输入,PMOS管G级电压VIN,S级VIN-0.3,PMOS管截止。由VIN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