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首批300套H7-TOOL采用的WiFi模块型号和固件版本(2019-09-13)

楼主(2019-09-14):
首批300套H7-TOOL采用的WiFi模块从深圳安信可采购,型号为 ESP32-S。
- Vl.0-0596号固件
- 0306号常规丝印
- 贴IPED座
- 接入板载天线
- 编带

安信可的AT固件和乐鑫原厂的AT固件使用的串口不同。安信可使用串口1,乐鑫使用串口2。
H7-TOOL主板通过0欧电阻切换2个串口。缺省将用串口1。
只有串口1能进行串口ISP下载。

网友A:
能切换成sdio接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切换成sdio接口么?

硬件上SDIO和串口都接上了,对于SDIO,还没有整到能用的固件。

网友: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 ... amples/at_sdio_host,没有编译过,不知道编译出来能不能用

网友:
上位机是用啥写的

网友:
当前阶段用的C++ Builder,后面切到QT

网友B(2019-10-15):
其实ESP32也是很强大的,只做wifi桥接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ESP32也是很强大的,只做wifi桥接有点浪费

对,后面发挥下最强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