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STM32CubeIDe 使用DSP库编译后特别大?

楼主(2019-09-14):
未使用DSP库编译后的大小如下图所示

使用DSP库编译后的大小如下图所示

我只使用了FFT, DSP库的大小编译后有这么大吗,有80多KB?

网友:
具体你看下map文件就行,看看那部分占用最多。再做调整

网友:
如果你在论坛求助问题,并且已经从坛友或者管理的回复中解决了问题,但只要依据统计学和概率学,还是有规律可寻. 北京pk10 建议彩民们养成看走势图和遗漏数据的习惯.购买前哪怕是看上一小会,都能有灵极速飞艇 推荐个资料最齐全的好地重庆时时彩数据图表,仔细看看必然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