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支持多通知同时响应吗

楼主(2019-09-16):
比如多个触摸屏按钮/多个实体按键同时按下,或者触摸屏按钮/滑块等控件和实体按键同时操作,类似组合键。

网友A:
多点触摸? 支持,不过底层要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点触摸? 支持,不过底层要移植

如果是电容屏确实是多点触摸。但这里简单的说,平常在触摸屏上都是单个按钮操作对吧,按哪个就进入哪个的消息。。但如果多按钮一起按下的那种组合键效果能不能做出来??这样多个按钮的消息会不会混乱?支不支持这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点触摸? 支持,不过底层要移植

我计划是在触摸屏上用滑块来做个类似油门的推子,然后实体按键做方向控制键,然后滑块和按键同时操作,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计划是在触摸屏上用滑块来做个类似油门的推子,然后实体按键做方向控制键,然后滑块和按键同时操作,能 ...

可以实体按键发送自定义消息,然后两个消息合并操作。不知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体按键发送自定义消息,然后两个消息合并操作。不知是否满足。

消息怎么合并呢

网友:
可以用按键释放事件作为键值,这样就容易制作组合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息怎么合并呢

那个先检测到了,记录下组合状态,然后开个emWin的定时器,比如设置100ms,如何这段时间内没有简单到第2个功能,就认为不是组合键。

网友:
有些后门按键的触发条件是:连按A键10下,再按一下B键。简单的组合,可以A键按下,100毫秒内按B键,这种条件下发送C键的消息.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