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iddleware for IPv4 and IPv6 Networking 不支持AC6吗?

楼主(2019-09-16):
MDK Middleware for IPv4 and IPv6 Networking 不支持AC6吗?可以编译过去,运行有问题,有运行成功的吗

网友A:
支持,近期会发布F4和H7的模板例程

网友:
一直在等待啊大佬

网友:
我抓紧,争取早点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近期会发布F4和H7的模板例程

我再测试一下。可能是哪块没有注意到。

楼主:
之前看资料不仔细 支持AC6,需要定义ram的区域,在.sct中增加以下代码,在AC6中就可以跑起来了

Add "RxDecripSection", "TxDecripSection" and "RxArraySection"  sections to the Scatter file if GNU Compiler or Arm Compiler 6 is used.\n
     Example:
     \code{.sct}
       RW_ETH_RX_DESC 0x30040000 0x00000060 {
         *(.RxDecripSection)
       }
       RW_ETH_TX_DESC 0x30040060 0x000001A0 {
         *(.TxDecripSection)
       }
       RW_ETH_RX_BUF  0x30040200 0x00001800 {
         *(.RxArraySection)
       }
     \endcode
     \endnot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看资料不仔细 支持AC6,需要定义ram的区域,在.sct中增加以下代码,在AC6中就可以跑起来了

Add  ...

使用AC6不需要设置分散加载,我一直没有用这种方式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C6不需要设置分散加载,我一直没有用这种方式设置.

AC6不用分散加载,网络无错误,但是电脑连接不上设备,用这个分散加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C6不用分散加载,网络无错误,但是电脑连接不上设备,用这个分散加载就好了。

也没问题的,后面我分享例子给大家,这个新版教程已经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