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STM32 FFT计算得到的相位谱与matlab计算的不一致?

楼主(2019-09-16):
我使用用matlab 的cos(2*pi*5*t+pi/3)函数生成了256点波形的数据
下图示mathlab生成的波形数据

我通过stm32和matlab对这段数据进行fft求频谱和相位谱,频谱求出来的结果相似,相位谱差别特别大?这是为啥。

下图是stm32 printf 出的波形数据

下图是我的fft 代码

网友A:
求相位就是这个吊样,要做修正才好使,最近在整第2版DSP教程,准备研究个修正方案。

网友:
求非频点的相位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相位就是这个吊样,要做修正才好使,最近在整第2版DSP教程,准备研究个修正方案。

要做修正?不太明白,刚接触FF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做修正?不太明白,刚接触FFT

主要表现在你计数出来的初始相位,与你cos(2*pi*5*t+pi/3)的初始相位相差甚远。

度娘关键词 : FFT相位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表现在你计数出来的初始相位,与你cos(2*pi*5*t+pi/3)的初始相位相差甚远。

度娘关键词 : FFT相 ...

fft后的相位图,有些不理解
https://www.ilovematlab.cn/thread-528420-1-1.html
(出处: MATLAB中文论坛)

我从这个帖子中对相位图做了下处理

结果如下图所示,在5Hz处的相位是与信号的相位是一致的为60°,为啥在在251Hz处的相位为-60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fft后的相位图,有些不理解
https://www.ilovematlab.cn/thread-528420-1-1.html
(出处: MATLAB中文论 ...

他们这个处理办法好溜,直接将幅值比较小的去掉,的确是好办法。

这里可以将你求出正负60°的所对应数值的实部和虚部值分别打印出来看下。

网友:
如果打印出来的没有问题,那说明FFT求出的相位就是这样的,前半轴和后半周是翻转的。

网友B:
由于采样序列很难做到整数周期截断需要加窗插值

网友C(2020-05-10):
引用 楼主:
fft后的相位图,有些不理解
https://www.ilovematlab.cn/thread-528420-1-1.html
(出处: MATLAB中文论 ...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用FFT算相位?没有看明白你是怎么算的。我用你贴的这段代码实测了一下(单片机AD外部接了一个正弦信号发生器),计算的其它的数据,如fft_temp,mag_temp, mul_temp倒是看上去都是正弦波形。但phase_tem全部是0呢?

还望楼主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fft后的相位图,有些不理解
https://www.ilovematlab.cn/thread-528420-1-1.html
(出处: MATLAB中文论 ...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采样数据只有正半周(馒头波)能用FFT计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于采样序列很难做到整数周期截断需要加窗插值

你好,能讲一下怎么加窗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用FFT算相位?没有看明白你是怎么算的。我用你贴的这段代码实测了一下(单片机A ...

怎么会全是是0呢,你求的有问题吧。。。

先把实部和虚部打印出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采样数据只有正半周(馒头波)能用FFT计算吗?

能,只要是波形就能求FFT,只是FFT比较适合用于周期性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讲一下怎么加窗吗?谢谢。

对原始数据加窗即可。

我们通常的数据采集就是默认的矩形窗。

其它hanning窗等,自己百度解决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原始数据加窗即可。

我们通常的数据采集就是默认的矩形窗。

谢谢硬汉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全是是0呢,你求的有问题吧。。。

先把实部和虚部打印出来看下。

确实求错了。现在不是全0。但是是一个很奇怪的形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实求错了。现在不是全0。但是是一个很奇怪的形状

求的也没问题的,赋值比较小的频率求相位是没有价值的,要首先抛弃掉。

等我近期更新第2版DSP教程时发布案例和配套代码,参考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的也没问题的,赋值比较小的频率求相位是没有价值的,要首先抛弃掉。

等我近期更新第2版DSP教程时发 ...

谢谢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