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能CACHE下载程序收会提示CORTEX_M 报错

楼主(2019-09-16):
程序移植了RT_THREAD,在开发板上的MCU是743IIT6,自己的板子是743VIT6,看程序system_stm32h743xx.c和startup_stm32h743xx.s不需要更换,同属于743系列,只是修改了时钟初始化部分和外设部分不开启CACHE的情况话,测试PIN SPI FDCAN功能可正常运行。在743IIT6开启了CACHE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在743VIT6中下载程序后会提示程序就飞了,而且再次下载就是显示
这种情况下只能在板子上电后立即下载程序才能下载程序,不然无法下载。

楼主:
尝试修改了编译优化等级,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一般这种诡异的问题,原因往往比较简单,这次估计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诡异的问题,原因往往比较简单,这次估计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请问硬汉大佬,这种问题可能是硬件哪里除了问题呢?

楼主:
系统是RT_THREAD,在系统运行前配置MPU使能CACHE,AXI SRAM作为系统堆使用
int mpu_init(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Disable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WT for AXI SRAM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return 0;
}

如果注释掉24000000部分的MPU配置,程序会隔几分钟跑飞,跑飞不是进入硬错误,MDK直接提示cortex_M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是RT_THREAD,在系统运行前配置MPU使能CACHE,AXI SRAM作为系统堆使用如果注释掉24000000部分的MPU配置 ...

这样的话,就先不跑系统,仅跑个简单的Demo,开Cache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就先不跑系统,仅跑个简单的Demo,开Cache是否正常

裸机开CACHE正常。现在还是上了系统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Disable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Device not cacheable
     for ETH DMA descriptors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Cacheable write through
     for LwIP RAM heap which contains the Tx buffers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4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6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WB for AXI SRAM */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SCB_EnableDCache();

    return 0;

MPU这样配置的情况下,注释了24000000的MPU,程序已经正常运行超过1个小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裸机开CACHE正常。现在还是上了系统MPU这样配置的情况下,注释了24000000的MPU,程序已经正常运行超过1个 ...

你不配置的话,他有一个上电后的默认Cache属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配置的话,他有一个上电后的默认Cache属性的

测试了MPU的配置是24040000开始的256K就没问题的。从24000000开始配置多大的都会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配置的话,他有一个上电后的默认Cache属性的

后来经过测试发现,设置为heap的区域不配置mpu就可以。
但是在ZIT6 和 IIT6 把HEAP配置MPU确实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经过测试发现,设置为heap的区域不配置mpu就可以。
但是在ZIT6 和 IIT6 把HEAP配置MPU确实没问题的 ...

H7最难的地方就是MPU配备,此外RAM太分散了,搞得太麻烦了,BUG查找太耗时间。官方有没有一个综合的文档讲述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经过测试发现,设置为heap的区域不配置mpu就可以。
但是在ZIT6 和 IIT6 把HEAP配置MPU确实没问题的 ...

不配置的话,这个是上电后默认的Cache和MPU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