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两分代码的寄存器配置是一样的,为什么寄存器的数值不一样

楼主(2019-09-16):
最近在看FSMC,移植别人的代码到自己的程序上,发现自己的程序无法驱动LCD;调试的时候发现如下图所示:
代码配置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麻烦路过的大神能指点一二

网友A:
这样情况下,建议不要使用调试状态了,直接程序运行起来,打印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情况下,建议不要使用调试状态了,直接程序运行起来,打印下即可

是用串口打印寄存器的数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串口打印寄存器的数值吗?

对。

网友:
这种情况要找到根本原因的最快方法就是对照寄存器,找到具体哪里不一样,然后再看代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不同的。

网友B:
structure 变量赋值之前,最好使用deini的函数恢复全部默认值。 以前有偶发事故,就是漏掉了部分变量的成员。

网友C:
他这种应该是初始化配置的时候成员变量没赋值完整,而这个又是局部变量,导致错误的。

网友:
可能代码配置的时候并没有对结构体里的全部参数赋值,而结构体使用前没有清零,导致结构体中有脏数据,会出现题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ucture 变量赋值之前,最好使用deini的函数恢复全部默认值。 以前有偶发事故,就是漏掉了部分变量的成员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种应该是初始化配置的时候成员变量没赋值完整,而这个又是局部变量,导致错误的。

请教另外一个问题:最近在用 SPI驱动 OLED屏幕,显示第一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显示不出来。我用的软件笨办法是开机首页第一个单词刷两遍。

OLED屏是通过直角的排阵座连接。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