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50 差分AD采样值与计算不符的问题

楼主(2019-09-17):
外部AD口如图接线,采集VFB_AD信号的采样值,配置为单端采样没问题,单端用PA0-PA3口采集。配置为差分采样时,差分用PC4,PC5口采集。测试下来VFB_AD口2.3V时,基准电压3.3V时,根据公式
计算得到的值为55606,仿真得到的值为55620,符合。
问题在于,当把VFB_AD用镊子和AGND短路后,仿真得到的值为27136,根据公式计算不是应为32767左右吗?

到有句话是:当 ADC 配置为差分模式时,两路输入的偏置电压均为 Vref+/2。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指INP4和INN4接口都需要偏置Vref+/2输入才行吗?

用过差分模式的大神们,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这个问题:

STM32H7的差分测量问题记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41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这个问题:

STM32H7的差分测量问题记录

谢谢硬汉。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因为INN4与VREF-使用了同样的地网络的原因,还指望靠差分采样来消除共模干扰,这下头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因为INN4与VREF-使用了同样的地网络的原因,还指望靠差分采样来消除共模干扰 ...

H7的差分不好用,我早前测试发现还没有单端效果好。

后面我再研究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7的差分不好用,我早前测试发现还没有单端效果好。

后面我再研究下吧

我最进也在调差分输入
PA6     ------> ADC1_INP3
PA7     ------> ADC1_INN3
都是偏置1.65v
当差分电压是0v时 就有33000多的数值
差分1.65时 数值变成39000多 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最进也在调差分输入
PA6     ------> ADC1_INP3
PA7     ------> ADC1_INN3

后面我深入研究下,之前测试不好用,就没有再去研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我深入研究下,之前测试不好用,就没有再去研究了。

问了下是说要带差分输出的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了下是说要带差分输出的运放

不需要,除非你要测试负压。简单的测试0-3.3V还是无压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除非你要测试负压。简单的测试0-3.3V还是无压力的。

是的我信号是带偏置的可出来数据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进也在调差分输入
PA6     ------> ADC1_INP3
PA7     ------> ADC1_INN3

似乎差分信号的输入范围只有单端的一半(0-1.65V)。偏置是不是只能0.8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