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DS1302使用的疑惑

楼主(2019-09-17):
目前在使用DS1302时钟芯片。基本操作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有个疑问。
在写入或读取时间寄存器的时候,是一个一个读写的,那有没有可能刚好写了一半然后芯片内部自动进位了,造成数据错误的情况呢?
比如现在时间为10:59:59,马上就要变成11:00:00了。这时候我想更新时间为12:00:00,先写入了小时寄存器为12,芯片内部寄存器就变成了12:59:59,后面还没写的时候,芯片进位了,就会变成13:00:00,接着再写分钟和秒钟寄存器为0,那实际时间就会变成13:00:00。

这个现象应该是有可能发生的吧?读时间也是一样的,先读一个寄存器,在后面还没读的时候时间变了,那么再读取后面的就会出错。
有个办法是先将秒钟寄存器的bit7置1,时间就不会更新,再读写。但这样子对写入时间是没问题,但是读取时间的时候,每次都要停止更新,次数多了就会影响计时精度。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配置后,可以考虑读取简单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后,可以考虑读取简单验证下。

配置的时候可以验证,但只要关掉了更新位,那就不验证也不会有问题。主要是读取的时候,为了确保读到的时间是对的,估计是要读两次,两次相同才行。暂时也没想到其他更加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的时候可以验证,但只要关掉了更新位,那就不验证也不会有问题。主要是读取的时候,为了确保读到的时 ...

关掉靠谱

网友:
一般时钟都有缓存,或者读取的时候停止更新。

网友:
还是兄弟认真,直接帮忙看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