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103芯片FLASH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写不进去的问题

楼主(2019-09-18):
现象是:在F103芯片的FLASH中存储当天的运行数据,15天一个周期,现在长期测试中,前4天可以正常存储,到第五天出现写不进去的情况,我们在操作FLASH时会解锁然后再上锁,并且会判断并清除错误标志位。
各位有遇到过相似的情况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最好别用内部Flash做模拟EEPROM。一般我们的项目都是外置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用内部Flash做模拟EEPROM。一般我们的项目都是外置EEPROM

是因为FLASH不稳定吗

网友B:
这个看你的擦除的频次了,内部flash的寿命只能保证1000次。 存配置参数应该可以,存日志和数据可能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的擦除的频次了,内部flash的寿命只能保证1000次。 存配置参数应该可以,存日志和数据可能有点悬。

手册上说可以擦写上万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上说可以擦写上万次

我要问如下问题:
1. 你的数据是怎么存储的?是覆盖存储,还是增量存储?就比如说你今天存储一个数据0x01在地址1,下次存储的时候,新数据是覆盖写入到地址1,还是会写入到地址2?
2. 把出问题的芯片用JFLASH全部擦除,然后重新写入程序,前4天的工作是不是依旧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问如下问题:
1. 你的数据是怎么存储的?是覆盖存储,还是增量存储?就比如说你今天存储一个数据0x0 ...

我们是15天一个周期,有15个地址,在第16天时覆盖第一天的数据
全部清除后,可以正常工作,但是长期运行不稳定,不一定是在第4天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说可以擦写上万次

我打开文件看了一下,嗯,是1万次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15天一个周期,有15个地址,在第16天时覆盖第一天的数据
全部清除后,可以正常工作,但是长期运行 ...

大概率是你们程序的问题。你们没写过功能测试代码?写完第一个地址后将时间修改到第二天,这样第二天写数据的条件满足了就可以立即写第二天的数据,就不用真等到第二天了。再接着第三天,第四天……循环测下去,总能发现程序问题。

网友:
写内部flash的速度有点偏慢。在梳理几遍地址、页、区、时间节奏方面吧。
之前参考别人量产的软件,时间节奏控制的非常慢。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