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emwin中二维码显示的问题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办不到

楼主(2019-09-18):
如题,在使用emwin5.40中的二维码显示,碰到个问题,就是屏幕更新,偶尔会将二维码刷掉一部分,导致显示不完整,目前这块只能自已维护,在可能会刷掉二维码的时候,手动调用GUI_QR_Draw重新绘制二维码,         感觉这样不是很方便,我想请问下大家,二维码能不能像其它控件设置回调函数来管理,通过无效化来重绘么?

网友A:
直接放在一个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放在一个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即可。

多谢硬汉回复,我可能没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我的二维码已经放在windows窗口上,windows窗口放了一整张图片,上面有ICON、文本、二维码等控件,平时ICON和文本更新没有用窗口回调的WM_PAINT更新,都是通过修改属性后emwin自已管理更新的,现在新加的二维码,好像是属于2D绘图,必须要用户自已更新,或者通过回调的WM_PAINT消息来更新,但是查了下emwin手册,二维码控件不能单独设置回调,请问是放到windows窗口的回调函数WM_PAINT消息来更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硬汉回复,我可能没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我的二维码已经放在windows窗口上,windows窗口放了一整张图 ...

方便的话,贴下下代码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贴下下代码看下

1、首先在emwin启动时创建了二维码并显示,这个时候显示二维码是正常的

2、然后在window窗口回调中WM_PAINT中重绘,但是发现这样在更新屏幕其它内容时偶尔会刷掉二维码,重绘也不能让二维码显示正常,一直像下图这样,好像重绘不起作用,见下图

3、最后在可能会刷掉二维的地方,改成如下方式自已维护调用,二维码就不会被刷掉

问题:这样需要自已维护,有点不方便,还是想通过回调的方式让emwin自已管理,请问为什么我在windows窗口回调在处理,还是会被刷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1、首先在emwin启动时创建了二维码并显示,这个时候显示二维码是正常的

用一个TEXT或IMG控件,自定义它的回调函数,在它的回调PAINT里面画二维就好,

网友C:
用个wm_createwinaschild()做个透明的窗口自动管理会不会更好呢。而且这个是无边框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TEXT或IMG控件,自定义它的回调函数,在它的回调PAINT里面画二维就好,

谢谢兄台,我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wm_createwinaschild()做个透明的窗口自动管理会不会更好呢。而且这个是无边框透明的。。

你说的是用这个函数WM_CreateWindowAsChild创建子窗口吧,然后在子窗口回调函数里更新二维码?这个子窗口是emwin自动管理么?还是需要发通知它才会更新,我想要的效果是像TEXT一样,让emwin自已维护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1、首先在emwin启动时创建了二维码并显示,这个时候显示二维码是正常的

不能正常重绘,说明你的程序有其它问题。

网友(2020-11-17):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我最近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大侠,我比较郁闷的问题是:在vs2019上仿真正常,移植到stm32上就死机。主机面上点击一个按钮,切换到子界面上显示二维码。

网友D:
stm32F407zgt6不知道是为什么,一点击主界面的按钮就死机

FramewinMainDLG.c

maintask.c

1019 Bytes, 下载次数: 0

WindowBkgdDLG.c

网友:
#include "dialog.h"
WM_HWIN hPage[3] = {0, 0, 0};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CreateFramewinMain();   //test
  CreateWindowBkgd();
  //CreateFramewinMain();

//  if(!hPage[0])
//          hPage[0] = CreateWindowBkgd(WM_HBKWIN);        //Determine whether the handle is 0 before creating the window,clear when deleted
//  if(!hPage[1])
//          hPage[1] = CreateFramewinMain(hPage[0]);

  //WM_AttachWindow(hPage[1], hPage[0]);              //make hPage[1] as hPage[0]'s child window

//  if(!hPage[2])
//          hPage[2] = CreateFramewinSub(hPage[1]);
  //WM_AttachWindow(hPage[2], hPage[1]);              //make hPage[2] as hPage[1]'s child window
// WM_MoveChildTo(hPage[2], 5, 156);
  //WM_SetFocus(hPage[1]);                            //emwin will look for and focuses on the first widget in the hPage[1] window
  //WM_SetFocus(hPage[0]);

  while(1)
  {
          GUI_Delay(20);
  }//Call GUI_Delay() function delay 20ms,The ultimate goal is to call the GUI_Exec() function
}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0                          *
*        Compiled Jul  1 2015, 10:50:3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stdio.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2)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Bkgd", ID_WINDOW_0, 0, 0, 320, 24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QRcode", ID_BUTTON_0, 115, 170, 80, 3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WindowBkgd'
    //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FFFF00));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2020-9-18 结束本对话框
              CreateFramewinMain(WM_HBKWIN);          //2020-9-18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Bkgd
*/
WM_HWIN CreateWindowBkgd(void);
WM_HWIN CreateWindowBkgd(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0                          *
*        Compiled Jul  1 2015, 10:50:3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TEXT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2)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Main", ID_FRAMEWIN_0, 0, 0, 320, 2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0, 2, 0, 300, 16,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Return", ID_BUTTON_0, 115, 170, 80, 3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static void GUI_renew_gui_memory(WM_HWIN hParent, int textID)
{
  char buff[48];
  sprintf(buff, "Memory used: %dKBytes  free: %dKBytes", 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1024,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1024);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Parent, textID), (0x008000FF));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Parent, textID), buff);
}*/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static GUI_HMEM hMem[3] = {0, 0, 0};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Ma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16);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FRAMEWIN_SetMoveable(pMsg->hWin, 1);
   // FRAMEWIN_SetTitleHeight(pMsg->hWin, 16);
   // FRAMEWIN_AddCloseButton(pMsg->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 FRAMEWIN_AddMaxButton(pMsg->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 FRAMEWIN_AddMinButton(pMsg->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不能重复创建,否则内存越占越多(比如不能放在WM_PAINT消息中)
    if(!hMem[0]) hMem[0] = GUI_QR_Create("http://www.neqee.com/", 4, GUI_QR_ECLEVEL_L, 0);   //(1):屏蔽此段而保留下面的 WM_PAINT:下的显示函数,二维码显示不成功;得出必须同时保留这两部分才能显示,
    if(!hMem[1]) hMem[1] = GUI_QR_Create("http://www.baidu.com/", 3, GUI_QR_ECLEVEL_L, 0);
    if(!hMem[2]) hMem[2] = GUI_QR_Create("http://www.segger.com/", 2, GUI_QR_ECLEVEL_L, 0);

    //GUI_renew_gui_memory(pMsg->hWin, ID_TEXT_0);//Update memory usage. Note: It also needs to be executed where memory changes.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2020-9-18 结束本对话框
          CreateWindowBkgd(WM_HBKWIN);           //2020-9-18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窗口重绘消息,这个比较难说明白,反正在Framewin或Window窗口之中我们一般是用控件,如果要在Framewin或Window窗口之中显示文字或绘制直线、矩形、圆等在这里实现.
  //Window redraw message, this is difficult to explain,anyway,we usually use widget in framewin or windows,If we want to draw lines,rectangles,circles,etc. in framewin or windows,we can do it here.

    case WM_PAINT:                                         //2020-11-17 (2):屏蔽此段保留上面的创建,就不显示二维码了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DispStringAt("http://www.neqee.com/", 2, 18);
    GUI_QR_Draw(hMem[0], 10, 30);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DispStringAt("http://www.baidu.com/", 170, 18);
    GUI_QR_Draw(hMem[1], 190, 30);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StringAt("http://www.segger.com/", 170, 135);
    GUI_QR_Draw(hMem[2], 210, 148);
    break;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Ma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Main(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Ma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网友E:
这位兄弟,是否能标个箭头之类的提示一下在哪个地方可能有问题?要不然看的很晕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tm32F407zgt6不知道是为什么,一点击主界面的按钮就死机

二维码显示占用的是emWin的动态内存,你的GUIConf.c中分配的动态内存一定要够大才行。

方便起见,你可以仅显示一个非常小的二维码,看看动态内存还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兄弟,是否能标个箭头之类的提示一下在哪个地方可能有问题?要不然看的很晕呀

哦,谢谢回复,参考硬汉大神的 V2版emwin 第65章内容修改:1.不在初始化消息下创建和绘制,2.在按钮释放消息下创建并绘制QRCode,3.同时在WM_PAINT消息下绘制,这样就成功显示了二维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二维码显示占用的是emWin的动态内存,你的GUIConf.c中分配的动态内存一定要够大才行。

方便起见,你可 ...

谢谢,硬汉大神回复啊,参考你写的 V6 emwin 第65章,在按钮释放消息下,创建与绘制,现在已经成功显示了二维码。只不过,第一次点了主界面上的QRCode按钮,进入子界面并不显示,按下子界面的Return按钮回到主界面;然后再点击主界面的QRCode按钮,才能显示,不知道是何故?可能是我对消息机制理解不到位,

网友:
图片发不上来了

网友: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0                          *
*        Compiled Jul  1 2015, 10:50:3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TEXT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2)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Main", ID_FRAMEWIN_0, 0, 0, 320, 2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0, 2, 0, 300, 16,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Return", ID_BUTTON_0, 115, 170, 80, 3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static void GUI_renew_gui_memory(WM_HWIN hParent, int textID)
{
  char buff[48];
  sprintf(buff, "Memory used: %dKBytes  free: %dKBytes", 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1024,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1024);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Parent, textID), (0x008000FF));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Parent, textID), buff);
}*/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hWinOld;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static GUI_HMEM hMem[3] = {0, 0, 0};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Ma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16);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FRAMEWIN_SetMoveable(pMsg->hWin, 1);
   // FRAMEWIN_SetTitleHeight(pMsg->hWin, 16);
   // FRAMEWIN_AddCloseButton(pMsg->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 FRAMEWIN_AddMaxButton(pMsg->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 FRAMEWIN_AddMinButton(pMsg->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不能重复创建,否则内存越占越多(比如不能放在WM_PAINT消息中)
//    if(!hMem[0]) hMem[0] = GUI_QR_Create("http://www.neqee.com/", 4, GUI_QR_ECLEVEL_L, 0);   //(1):屏蔽此段而保留下面的 WM_PAINT:下的显示函数,二维码显示不成功;得出必须同时保留这两部分才能显示,
//    if(!hMem[1]) hMem[1] = GUI_QR_Create("http://www.baidu.com/", 3, GUI_QR_ECLEVEL_L, 0);
//    if(!hMem[2]) hMem[2] = GUI_QR_Create("http://www.segger.com/", 2, GUI_QR_ECLEVEL_L, 0);

    //GUI_renew_gui_memory(pMsg->hWin, ID_TEXT_0);//Update memory usage. Note: It also needs to be executed where memory changes.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Retur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2020-9-18 结束本对话框
          //CreateWindowBkgd(WM_HBKWIN);           //2020-9-18

              //hWinOld = WM_SelectWindow(WM_GetClientWindow(pMsg->hWin));
              hMem[0] = GUI_QR_Create("http://www.baidu.com/", 4, GUI_QR_ECLEVEL_L, 0);
              GUI_QR_Draw(hMem[0], 10, 30);
              //WM_SelectWindow(hWinOld);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2020-9-18 结束本对话框
               CreateFramewin();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窗口重绘消息,这个比较难说明白,反正在Framewin或Window窗口之中我们一般是用控件,如果要在Framewin或Window窗口之中显示文字或绘制直线、矩形、圆等在这里实现.
  //Window redraw message, this is difficult to explain,anyway,we usually use widget in framewin or windows,If we want to draw lines,rectangles,circles,etc. in framewin or windows,we can do it here.

    case WM_PAINT:                                         //2020-11-17 (2):屏蔽此段保留上面的创建,就不显示二维码了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DispStringAt("http://www.baidu.com/", 2, 18);
    GUI_QR_Draw(hMem[0], 10, 30);

//    GUI_SetColor(GUI_GREEN);
//    GUI_DispStringAt("http://www.baidu.com/", 170, 18);
//    GUI_QR_Draw(hMem[1], 190, 30);

//    GUI_SetColor(GUI_RED);
//    GUI_DispStringAt("http://www.segger.com/", 170, 135);
//    GUI_QR_Draw(hMem[2], 210, 148);
    break;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Ma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QRCode(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QRCode(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网友:
这些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硬汉大神回复啊,参考你写的 V6 emwin 第65章,在按钮释放消息下,创建与绘制,现在已经成功显示了 ...

不可以直接在按钮消息里面绘制,即调用GUI_QR_Draw

这个需要你调用WM_Select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