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有软件可以生成12864那种菜单界面吗?

楼主(2019-09-18):
     请问我想在一个屏幕上做菜单界面,就是显示几行汉字,然后选中就反白显示,上下左右移动进入退出等等。
有木有PC软件可以在模拟器上排版生成代码的?GUI builder好像都是拖放一些控件,如果不要控件直接汉字排版有好的方法吗?
放多了控件太耗ram了吧。

网友:
这个手动实现也比较方便,先确定下字体大小和行间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