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关于QuadSPI的Autopolling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9-09-19):
各位前辈好,
小弟在STM32H750的QuadSPI上挂了双SPIFlash,想使用Autopolling模式匹配状态寄存器的值。
我读出状态寄存器的值为0x8181(两个FLASH)。我需要检测最低bit为1时阻塞,为0时显示match,
所以设置了MASK为0x0101,match值为0x0000。匹配方式为QSPI_MATCH_MODE_AND。我希望:
0x8181 & 0x0101 = 0x0101,这时候应该被HAL_QSPI_AutoPolling()阻塞等待直到超时。但是这个
函数直接返回匹配成功。各位前辈可不可以给指点以下?

楼主:
我即使把Match改成0x8080也能匹配成功。希望各位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
仅看配置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 Eric。不知道你是怎么使用autopolling 模式的呢?我现在只能先凑活着在程序里轮询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Eric。不知道你是怎么使用autopolling 模式的呢?我现在只能先凑活着在程序里轮询查了。

我们的是这个:

基于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 + QSPI Flash虚拟U盘实现,读速度24.6MB/S(2019-03-2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63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