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请问硬汉大神现在H7-TOOL 4-20mA 是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9-09-19):
我根据公布的第一版原理图的运放加两个mosfet 管 搭建的电路行不通啊  电流不受控/
请问现在方案改没?  是用什么方案?  可公布参考一下么?

网友A:
请问电流检测方案的电路有改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流检测方案的电路有改动吗?

改了

第5版高端电流检测波形记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933&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了

第5版高端电流检测波形记录

可以提供下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供下原理图吗?

这个版本的不知道公布了没,如果没有的话,估计是下个月发货前统一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