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低功耗例程能否分享个实例?

楼主(2019-09-20):
stm32F103中,通过外部中断来唤醒的话,只要某个IO口有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触发?这样是不是太灵敏了,还有就是外中断唤醒必须有有中断服务函数?还是先唤醒再进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A:
1、有例子,睡眠,停机,待机,tickless都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2、不灵敏

3、中断不是必须的,比如wakeup引脚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例子,睡眠,停机,待机,tickless都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

你好,我们的设备现在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最合适不过了,想利用定时器中断来定时唤醒设备 ,采用滴答定时器,比如定时器一中断就唤醒了,这样这个时间太快,能否设置成10几秒左右唤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们的设备现在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最合适不过了,想利用定时器中断来定时唤醒设备 ,采用滴答定 ...

对于睡眠模式,所有中断都可以唤醒。只能动态修改时钟中断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睡眠模式,所有中断都可以唤醒。只能动态修改时钟中断频率

睡眠模式所有中断都可以唤醒,程序中有定时和串口中断,这样怎么控制唤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睡眠模式所有中断都可以唤醒,程序中有定时和串口中断,这样怎么控制唤醒呢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睡眠模式是这样的,可以考虑下停机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