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H7双重ADC+DMA,配置MPU,数据对齐后,DMA读取数据仍存在问题

楼主(2019-09-20):
分享一个双重ADC+DMA采样的代码,整体工作都正常,但存在一个问题,好久了也一直没找到原因,求指点

1.首先配置了MPU

2.开启MPU

3.配置ADC与DMA部分

4.开启中断

5.中断回调

6.keil配置

以上就是程序部分,主要目的是采用双重ADC+DMA搬运,,每采样十次后进入DMA中断处理一次。基本工作正常,只有一个问题。

以上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没有在网上查到答案。
MPU和数据对齐都做了,不知道问题在哪。
还有之前做独立ADC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只有前16组数据能正常刷新,超出16组后都只能刷新一次。
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谢谢

网友A:
1、双重ADC不适合用定时器触发,双重的时间间隔配置后是固定的,而你的定时器触发是可调的,无法等分时间差。,所以我们应用中基本不使用默认支持的双重或者三重(H7不支持三重)

  一般的做法是独立配置ADC1和ADC3,然后使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来触发即可,可以方便的实现同步采样或者交叉快速采样,这样的时间间隔才可以等分。

2、另外你用的D3域的SRAM,你却没有配置它的MPU属性,这个要配置的,要不处于上电默认状态。

3、其它的参考我们的例子,先实现下单ADC的溜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双重ADC不适合用定时器触发,双重的时间间隔配置后是固定的,而你的定时器触发是可调的,无法等分时间差 ...

谢谢指点!双重ADC不适合作定时器触发真是今天才知道,那我有方向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双重ADC不适合作定时器触发真是今天才知道,那我有方向了,感谢

我们的一代和二代示波器都是这个方案

网友B(2024-02-26):
引用 网友A:
1、双重ADC不适合用定时器触发,双重的时间间隔配置后是固定的,而你的定时器触发是可调的,无法等分时间差 ...

您好,请教一下:
1.双重adc的时候,定时器不是触发adc master进行采集的吗?定时器触发可调是啥意思,定时器分频好以后不就是按指定频率去触发采集吗?
2.如果是adc1和3同时对一个通道采样,这样结果会不会相互影响?(待会我测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一下:
1.双重adc的时候,定时器不是触发adc master进行采集的吗?定时器触发可调是啥意思, ...

以双ADC快速交替采样为例,采用双ADC模式后,它们之间的采样间隔是固定的。没法和定时器触发速度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双ADC快速交替采样为例,采用双ADC模式后,它们之间的采样间隔是固定的。没法和定时器触发速度匹配。
...

双快速交替采样的模式&双重adc,可以使用软件触发的方式采集吗?只触发一次,然后采满所需数据个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快速交替采样的模式&双重adc,可以使用软件触发的方式采集吗?只触发一次,然后采满所需数据个数

可以的,设置DMA为Normal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设置DMA为Normal模式。

请教一下,高速adc采样还有啥性价比高的方案吗?
我之前设想的是双重adc交叉采集可以到9m的采样率(12bit,36mhz,h743,4.5m*2),如果定时器触发出来的数据不稳定的话,只能上外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高速adc采样还有啥性价比高的方案吗?
我之前设想的是双重adc交叉采集可以到9m的采样率(12bi ...

使用1个定时器的两个CC通道,分别触发两个ADC做快速交替采样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1个定时器的两个CC通道,分别触发两个ADC做快速交替采样即可。

两个adc同时去采集同一个通道,不是会冲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adc同时去采集同一个通道,不是会冲突吗?

我现在配置成双重adc模式,软件触发采集,adc采样速率只有1m左右,已经配置成12bit+36mhz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adc同时去采集同一个通道,不是会冲突吗?

不冲突。我们早期V5开发板的1代示波器就是这么搞的,用了同一个定时器的三个CC通道触发ADC1,ADC2和ADC3,引脚使用ADC123三路都可以复用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