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通过F429显示PNG图片的驱动源码?不使用emWin

楼主(2019-09-20):
例程LCD429_tft_429.c里面只有显示BMP图片的

楼主:
了解了一下图片格式问题,PNG应该需要先解密再显示吧,还有BMP文件可以通过软件BmpCvt做到透明效果吧,我实际就是想实现透明效果

网友:
有啊,PNG的源码就是开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一下图片格式问题,PNG应该需要先解密再显示吧,还有BMP文件可以通过软件BmpCvt做到透明效果吧,我实 ...

BMP也可以的,使用带透明通道的BMP格式图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