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注意函数GUI_GetCharDistX和GUI_SetFont

楼主(2019-09-20):
有时候需要获取字符串长度,要注意GUI_GetCharDistX获取的是GUI_SetFont设置的字体

网友A(2023-08-22):
请问一下,使用GUI_GetCharDistX函数是否可以获取到中文字符的宽度?如果可以,我需要做那些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使用GUI_GetCharDistX函数是否可以获取到中文字符的宽度?如果可以,我需要做那些操作?

可以,用emWin支持的字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