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中通过字符@指定分区地址方式

楼主(2019-09-21):
方式一:
char D3SRAMBufTest[10] @ ".RAM_D3";
方式二:
#pragma location = ".RAM_D3"
char  D3SRAMBuf[10];

这两个方式的定义效果是一样的,方式一不怎么常见,见到了认识就行。

完整的实现方法可以看V7用户手册的这个章节:

楼主:
手册下载地址:

【安富莱】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更新至63章(2019-08-1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fromuid=58

网友A(2024-11-05):
IAR能将一个变量或常量固定到一个指定的地址上吗?试了一种方式会导致这个位置前会出现大量0x00,MDK里const uint8_t g_firmware_version_hex __attribute__((at(0x7554))) = 0x12;编译后在bin文件0x7554就是0x12,前后也不会有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能将一个变量或常量固定到一个指定的地址上吗?试了一种方式会导致这个位置前会出现大量0x00,MDK里cons ...

这个不好解决,MDK也有实际也有这种问题。生成bin文件就看出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