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pi读写外部FLASH扇区首地址确定

楼主(2019-09-21):
在阅读关于SPI读写FLASH的过程中,看到在计算扇区首地址是这样计算的,
uiFirstAddr = _uiWrAddr & (~(g_tSF.PageSize - 1));
请问有谁知道这是遵循什么原理么?

网友A:
SPI Flash的页大小是256字节,为了方便擦除操作,我们是设置的4KB,因为SPI Flash的最小擦除单位是4096字节。

uiFirstAddr = _uiWrAddr & (~(g_tSF.PageSize - 1));
->uiFirstAddr = _uiWrAddr & (~(4096 - 1));
->uiFirstAddr = _uiWrAddr & (~(0x00000FFF));
->uiFirstAddr = _uiWrAddr & 0xFFFFF000;

从而保证了每次都0x1000,0x2000等扇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Flash的页大小是256字节,为了方便擦除操作,我们是设置的4KB,因为SPI Flash的最小擦除单位是4096字节 ...

明白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