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用CUBEMX生成V6板子的工程如何驱动LTDC

楼主(2019-09-21):
如题,,配置了FMC LTDC引脚,自动生成的STemwin程序点不亮屏幕

网友A:
我们没有CubeMX配置LTDC的例子,帮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没有CubeMX配置LTDC的例子,帮不上了。

好的吧,我对着原理图添加了相应的引脚,也对着论坛的FMC列成配好了引脚生成的工程烧进板子里面没有反应,,是我少了啥步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吧,我对着原理图添加了相应的引脚,也对着论坛的FMC列成配好了引脚生成的工程烧进板子里面没有反应 ...

多试试,先把背景层点亮了,此时还用不到FCM的SDRAM。

网友A:
想起来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基于V6的TouchGFX,用的CubeMX,你可以看看

基于CubeMX 5.0的TouchGFX移植教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71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基于V6的TouchGFX,用的CubeMX,你可以看看

基于CubeMX 5.0的TouchGFX移植 ...

谢谢,我去看了,,,真心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基于V6的TouchGFX,用的CubeMX,你可以看看

基于CubeMX 5.0的TouchGFX移植 ...

请问,用cubemx生成的stemwin图片显示错误,是否和颜色引脚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cubemx生成的stemwin图片显示错误,是否和颜色引脚有关

颜色与原来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与原来的不同?

是的,颜色相反感觉,已经解决的,请问最近有想出V6板子的CUBEMX工程例程的想法吗?,感觉自己在瞎子摸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颜色相反感觉,已经解决的,请问最近有想出V6板子的CUBEMX工程例程的想法吗?,感觉自己在瞎子摸象

暂时没有。我们还是直接使用HAL的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