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KEIL提供的用于RT105X的emWin底层驱动文件

楼主(2019-09-23):
路径:Keil\MDK-Middleware\7.9.0\emWin\Sample\LCDConf\GUIDRV_Lin\iMXRT1052_EVK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19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emWin V5.50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oftware belongs to  SEGGER.
emWin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terms:

The software has been licensed to  ARM LIMITED whose registered office
is situated at  110 Fulbourn Road,  Cambridge CB1 9NJ,  England solely
for  the  purposes  of  creating  libraries  for  ARM7, ARM9, Cortex-M
series,  and   Cortex-R4   processor-based  devices,  sublicensed  and
distributed as part of the  MDK-ARM  Professional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supplied  with  the  MDK-ARM
Professional.
Full source code is available at: www.segger.com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Licensing information
Licensor:                 SEGGER Software GmbH
Licensed to:              ARM Ltd, 110 Fulbourn Road, CB1 9NJ Cambridge, UK
Licensed SEGGER software: emWin
License number:           GUI-00181
License model:            LES-SLA-20007, Agreement, effective since October 1st 2011
Licensed product:         MDK-ARM Professional
Licensed platform:        ARM7/9, Cortex-M/R4
Licensed number of seats: -
----------------------------------------------------------------------
File        : LCDConf.c
Purpose     : Display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This file was created to be used with the iMXRT10520 EVK/EVKB board.

It requires the proper fsl header files which are provided by NXP.

---------------------------END-OF-HEADER------------------------------
*/
#include "GUI.h"
#include "GUIDRV_Lin.h"
#include "LCDConf.h"

#include "fsl_common.h"
#include "fsl_iomuxc.h"
#include "fsl_gpio.h"
#include "fsl_elcdif.h"

/*********************************************************************
*
*       LCD configuration
*
**********************************************************************
*/
#define LCD_BITS_PER_PIXEL 32
#define LCD_BYTES_PER_PIXEL (LCD_BITS_PER_PIXEL / 8)

#if LCD_BITS_PER_PIXEL == 16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16
  #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M565
  #define PIXEL_FORMAT        kELCDIF_PixelFormatRGB565
  #define LCD_DATA_BUS_WIDTH  kELCDIF_DataBus16Bit
#else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32
  #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M8888I
  #define PIXEL_FORMAT        kELCDIF_PixelFormatXRGB8888
  #define LCD_DATA_BUS_WIDTH  kELCDIF_DataBus16Bit
#endif

/*********************************************************************
*
*       Layer configuration (to be modified)
*
**********************************************************************
*/
#define XSIZE_PHYS 480
#define YSIZE_PHYS 272

//
// Buffers / VScreens
//
#define NUM_BUFFERS  2 // Number of multiple buffers to be used (at least 1 buffer)
#define NUM_VSCREENS 1 // Number of virtual  screens to be used (at least 1 screen)

//
// Define number of layers for this configuration file. Must be equal or less than in GUIConf.h!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
*       Configuration checking
*
**********************************************************************
*/
#ifndef   VRAM_ADDR
#ifdef __SES_ARM
  #define VRAM_ADDR (U32)(&_aVRAM0[0])
#else
  #define VRAM_ADDR (U32)(0x80000000)
#endif
#endif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COLOR_CONVERSION
  #error Color conversion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DISPLAY_DRIVER
  #error No display driver defined!
#endif

#define LCD_HSW        41
#define LCD_HFP        4
#define LCD_HBP        8
#define LCD_VSW        10
#define LCD_VFP        4
#define LCD_VBP        2
#define LCD_POL_FLAGS  (kELCDIF_DataEnableActiveHigh | kELCDIF_VsyncActiveLow | kELCDIF_HsyncActiveLow | kELCDIF_DriveDataOnRisingClkEdge)

//
// LCD related GPIOs
//
#define LCD_DISP_GPIO GPIO1
#define LCD_DISP_GPIO_PIN 2  // Reset
#define LCD_BL_GPIO GPIO2
#define LCD_BL_GPIO_PIN 31   // Backlight

#ifdef __SES_ARM
U32 _aVRAM0[XSIZE_PHYS * YSIZE_PHYS * NUM_BUFFERS * NUM_VSCREENS * LCD_BYTES_PER_PIXEL] __attribute__ ((section (".GUI_RAM")));
#endif

static volatile int               _PendingBuffer = -1;

//
// Clock config
//
const clock_arm_pll_config_t armPllConfig = {.loopDivider = 100U};
const clock_sys_pll_config_t sysPllConfig = {.loopDivider = 1U};
const clock_usb_pll_config_t usb1PllConfig = {.loopDivider = 0U};

static U32 _aBufferAddress[NUM_BUFFERS] = {
  VRAM_ADDR,
  #if (NUM_BUFFERS > 1)
    VRAM_ADD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LCD_BYTES_PER_PIXEL,
  #endif
  #if (NUM_BUFFERS > 2)
    VRAM_ADD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LCD_BYTES_PER_PIXEL * 2
  #endif
};

/*********************************************************************
*
*       Static code
*
**********************************************************************
*/

/*********************************************************************
*
*       _InitPins
*/
static void _InitPins(void) {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Iomuxc);                       // iomuxc clock (iomuxc_clk_enable): 0x03u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00_LCD_CLK, 0U);        // GPIO_B0_00 is configured as LCD_CLK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01_LCD_ENABLE, 0U);     // GPIO_B0_01 is configured as LCD_ENABLE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02_LCD_HSYNC, 0U);      // GPIO_B0_02 is configured as LCD_HSYNC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03_LCD_VSYNC, 0U);      // GPIO_B0_03 is configured as LCD_VSYNC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04_LCD_DATA00, 0U);     // GPIO_B0_04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00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05_LCD_DATA01, 0U);     // GPIO_B0_05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01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06_LCD_DATA02, 0U);     // GPIO_B0_06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02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07_LCD_DATA03, 0U);     // GPIO_B0_07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03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08_LCD_DATA04, 0U);     // GPIO_B0_08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04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09_LCD_DATA05, 0U);     // GPIO_B0_09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05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10_LCD_DATA06, 0U);     // GPIO_B0_10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06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11_LCD_DATA07, 0U);     // GPIO_B0_11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07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12_LCD_DATA08, 0U);     // GPIO_B0_12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08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13_LCD_DATA09, 0U);     // GPIO_B0_13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09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14_LCD_DATA10, 0U);     // GPIO_B0_14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10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0_15_LCD_DATA11, 0U);     // GPIO_B0_15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11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1_00_LCD_DATA12, 0U);     // GPIO_B1_00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12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1_01_LCD_DATA13, 0U);     // GPIO_B1_01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13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1_02_LCD_DATA14, 0U);     // GPIO_B1_02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14
  IOMUXC_SetPinMux(IOMUXC_GPIO_B1_03_LCD_DATA15, 0U);     // GPIO_B1_03 is configured as LCD_DATA15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00_LCD_CLK,       0x01B0B0u);  // GPIO_B0_00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01_LCD_ENABLE,    0x01B0B0u);  // GPIO_B0_01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02_LCD_HSYNC,     0x01B0B0u);  // GPIO_B0_02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03_LCD_VSYNC,     0x01B0B0u);  // GPIO_B0_03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04_LCD_DATA00,    0x01B0B0u);  // GPIO_B0_04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05_LCD_DATA01,    0x01B0B0u);  // GPIO_B0_05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06_LCD_DATA02,    0x01B0B0u);  // GPIO_B0_06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07_LCD_DATA03,    0x01B0B0u);  // GPIO_B0_07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08_LCD_DATA04,    0x01B0B0u);  // GPIO_B0_08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09_LCD_DATA05,    0x01B0B0u);  // GPIO_B0_09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10_LCD_DATA06,    0x01B0B0u);  // GPIO_B0_10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11_LCD_DATA07,    0x01B0B0u);  // GPIO_B0_11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12_LCD_DATA08,    0x01B0B0u);  // GPIO_B0_12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13_LCD_DATA09,    0x01B0B0u);  // GPIO_B0_13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14_LCD_DATA10,    0x01B0B0u);  // GPIO_B0_14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0_15_LCD_DATA11,    0x01B0B0u);  // GPIO_B0_15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1_00_LCD_DATA12,    0x01B0B0u);  // GPIO_B1_00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1_01_LCD_DATA13,    0x01B0B0u);  // GPIO_B1_01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1_02_LCD_DATA14,    0x01B0B0u);  // GPIO_B1_02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GPIO_B1_03_LCD_DATA15,    0x01B0B0u);  // GPIO_B1_03 PAD functional properties
}

/*********************************************************************
*
*       _BootClockRUN
*/
static void _BootClockRUN(void) {
  //
  // Boot ROM did initialize the XTAL, here we only sets external XTAL OSC freq
  //
  CLOCK_SetXtalFreq(24000000U);
  CLOCK_SetRtcXtalFreq(32768U);
  CLOCK_SetMux(kCLOCK_PeriphClk2Mux, 0x1);                                  // Set PERIPH_CLK2 MUX to OSC
  CLOCK_SetMux(kCLOCK_PeriphMux, 0x1);                                      // Set PERIPH_CLK MUX to PERIPH_CLK2
  DCDC->REG3 = (DCDC->REG3 & (~DCDC_REG3_TRG_MASK)) | DCDC_REG3_TRG(0x12);
  CLOCK_InitArmPll(&armPllConfig);                                          // Configure ARM PLL to 1200M
  CLOCK_InitSysPll(&sysPllConfig);                                          // Configure SYS PLL to 528M
  CLOCK_InitUsb1Pll(&usb1PllConfig);                                        // Configure USB1 PLL to 480M
  CLOCK_SetDiv(kCLOCK_ArmDiv, 0x1);                                         // Set ARM PODF to 1, divide by 2
  CLOCK_SetDiv(kCLOCK_AhbDiv, 0x0);                                         // Set AHB PODF to 0, divide by 1
  CLOCK_SetDiv(kCLOCK_IpgDiv, 0x3);                                         // Set IPG PODF to 3, divede by 4
  CLOCK_SetMux(kCLOCK_PrePeriphMux, 0x3);                                   // Set PRE_PERIPH_CLK to PLL1, 1200M
  CLOCK_SetMux(kCLOCK_PeriphMux, 0x0);                                      // Set PERIPH_CLK MUX to PRE_PERIPH_CLK
  //_BootClockGate();
  CLOCK_DeinitAudioPll();
  //CLOCK_DeinitVideoPll();
  CLOCK_DeinitEnetPll();
  CLOCK_DeinitUsb2Pll();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
*       _LCDOnOff
*/
static void _LCDOnOff(int OnOff) {
  gpio_pin_config_t config = {
    kGPIO_DigitalOutput, 0, 0,
  };
  //
  // Backlight
  //
  config.outputLogic = OnOff;
  GPIO_PinInit(LCD_BL_GPIO, LCD_BL_GPIO_PIN, &config);
}

/*********************************************************************
*
*       _InitPixelClock
*/
static void _InitPixelClock(void) {
    clock_video_pll_config_t config = {
        .loopDivider = 31, .postDivider = 8, .numerator = 0, .denominator = 0,
    };
    CLOCK_InitVideoPll(&config);
    CLOCK_SetMux(kCLOCK_LcdifPreMux, 2);
    CLOCK_SetDiv(kCLOCK_LcdifPreDiv, 4);
    CLOCK_SetDiv(kCLOCK_LcdifDiv, 1);
}

/*********************************************************************
*
*       _InitController
*
* Purpose:
*   Should initialize the display controller
*/
static void _InitController(void) {
  const elcdif_rgb_mode_config_t LCDConfig = {
    .panelWidth = XSIZE_PHYS,
    .panelHeight = YSIZE_PHYS,
    .hsw = LCD_HSW,
    .hfp = LCD_HFP,
    .hbp = LCD_HBP,
    .vsw = LCD_VSW,
    .vfp = LCD_VFP,
    .vbp = LCD_VBP,
    .polarityFlags = LCD_POL_FLAGS,
    .bufferAddr = VRAM_ADDR,
    .pixelFormat = PIXEL_FORMAT,
    .dataBus = LCD_DATA_BUS_WIDTH,
  };
  gpio_pin_config_t GPIOConfig = {
    kGPIO_DigitalOutput, 0, 0,
  };
  int i = 0x100U;

  _InitPins();
  _BootClockRUN();
  _InitPixelClock();
  //
  // Reset the LCD
  //
  GPIO_PinInit(LCD_DISP_GPIO, LCD_DISP_GPIO_PIN, &GPIOConfig);
  GPIO_WritePinOutput(LCD_DISP_GPIO, LCD_DISP_GPIO_PIN, 0);
  while (i--) {}
  GPIO_WritePinOutput(LCD_DISP_GPIO, LCD_DISP_GPIO_PIN, 1);
  //
  // Init LCD controller
  //
  ELCDIF_RgbModeInit(LCDIF, &LCDConfig);
  //
  // Enable VSYNC interrupt
  //
  EnableIRQ(LCDIF_IRQn);
  ELCDIF_EnableInterrupts(LCDIF, kELCDIF_CurFrameDoneInterruptEnable);
  NVIC_EnableIRQ(LCDIF_IRQn);
  ELCDIF_RgbModeStart(LCDIF);
}

/*********************************************************************
*
*       _ClearCache
*/
static void _ClearCache(U32 v) {
  GUI_USE_PARA(v);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

/*********************************************************************
*
*       LCDIF_IRQHandler
*/
void LCDIF_IRQHandler(void);
void LCDIF_IRQHandler(void) {
  U32 InterruptStatus;
  //
  // Get and clear interrupt status
  //
  InterruptStatus = ELCDIF_GetInterruptStatus(LCDIF);
  ELCDIF_ClearInterruptStatus(LCDIF, InterruptStatus);
  //
  // If frame is done and pending buffer is not -1 confirm buffer
  //
  if (InterruptStatus & kELCDIF_CurFrameDone) {
    if (_PendingBuffer >= 0) {
      GUI_MULTIBUF_Confirm(_PendingBuffer);
      _PendingBuffer = -1;
    }
  }
#if defined __CORTEX_M && (__CORTEX_M == 4U)
    __DSB();
#endif
}

/*********************************************************************
*
*       _SwitchBuffer
*/
static void _SwitchBuffer(int Index) {
  U32 Addr;
  //
  // Calculate address of buffer to be used  as visible frame buffer
  //
  Addr = _aBufferAddress[Index];
  //
  // Reload configuration
  //
  ELCDIF_SetNextBufferAddr(LCDIF, Addr);
  //
  // Tell emWin that buffer is used
  //
  _PendingBuffer = Index;
  while (_PendingBuffer >= 0) {
  }
}

/*********************************************************************
*
*       Public code
*
**********************************************************************
*/
/*********************************************************************
*
*       LCD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
void LCD_X_Config(void) {

#if (NUM_BUFFERS > 1)
  GUI_MULTIBUF_Config(NUM_BUFFERS);
#endif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for 1st layer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 COLOR_CONVERSION,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if (LCD_GetSwapXY()) {
    LCD_SetSizeEx (0, YSIZE_PHYS, X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YSIZE_PHYS, XSIZE_PHYS);
  } else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XSIZE_PHYS, YSIZE_PHYS);
  }
  LCD_SetVRAMAddrEx(0, (void *)_aBufferAddress[0]);
  //
  // Set user palette data (only required if no fixed palette is used)
  //
  #if defined(PALETTE)
    LCD_SetLUTEx(0, PALETTE);
  #endif
  GUI_DCACHE_SetClearCacheHook(_ClearCache);
}

/*********************************************************************
*
*       LCD_X_DisplayDriver
*
* Purpose: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the display driver for several purposes.
*   To support the according task the routine needs to be adapted to
*   the display controller. Please note that the commands marked with
*   'optional' are not cogently required and should only be adapted if
*   the display controller supports these features.
*
* Parameter:
*   LayerIndex - Index of layer to be configured
*   Cmd        - Please refer to the details in the switch statement below
*   pData      - Pointer to a LCD_X_DATA structure
*
* Return Value:
*   < -1 - Error
*     -1 - Command not handled
*      0 - Ok
*/
int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 unsigned Cmd, void * pData) {
  int r;

  GUI_USE_PARA(LayerIndex);
  switch (Cmd) {
  //
  // Required
  //
  case LCD_X_INITCONTROLLER: {
    //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controller and put it into operation. If the display
    // controller is not initialized by any external routine this needs
    // to be adapted by the customer...
    //
    _InitController();
    return 0;
  }
  case LCD_X_SHOWBUFFER: {
    LCD_X_SHOWBUFFER_INFO * pInfo;

    pInfo = (LCD_X_SHOWBUFFER_INFO *)pData;
    _SwitchBuffer(pInfo->Index);
    return 0;
  }
  case LCD_X_ON: {
    _LCDOnOff(1);
    return 0;
  }
  case LCD_X_OFF: {
    _LCDOnOff(0);
    return 0;
  }
  default:
    r = -1;
  }
  return r;
}

/*************************** End of file ****************************/

网友A:
while (_PendingBuffer >= 0) 第381行的这个代码是啥意思,屏蔽了之后用多缓冲刷新速度快了一倍,加上就比较慢。另外还有一个,用多缓冲比不用多缓冲的刷新速度要多一点,这算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 (_PendingBuffer >= 0) 第381行的这个代码是啥意思,屏蔽了之后用多缓冲刷新速度快了一倍,加上就比 ...

多缓冲主要是解决撕裂问题的。

可以考虑直接在中断LCDIF_IRQHandler里面配置寄存器使用下一个缓冲,配置好后,

如果在显示屏拖动对话框没有撕裂感,特别是边界部分。

网友(2023-12-13):
这个在哪下载啊大佬  我现在移植都不知道哪里要修改 例程里面Lib文件夹里面都都是ST的 源代码生成都困难 教教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