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原创开源]emwin侧边导航框架支持按钮选中效果

楼主(2019-09-23):
关键字: emwin, 侧边导航

这是一个用emwin写的主页面导航+侧边导航的通用程序框架,emwin仿真环境用的是codeblocks(16或17都可)。

接上篇《[原创开源]emwin导航界面支持Awesome图标字体》,本篇主要介绍了侧边栏导航的通用程序框架。(由于只是程序框架,所以并不涉及界面美化,我知道丑,所以先说出来~)

---
- 侧边导航

在横屏设备中,侧边导航有着大量的应用,下面的截图来自最近沉迷的手游《QQ飞车》。(飞车一局2分钟左右,比王者玩起来轻松太多了,当然我主要是为看它的GUI设计~)

---
- APP截图

下面是部分APP截图

主页面按钮选中边线,可以任意设四边的其中一边(演示,通常主页面不需要)

侧边栏导航选中效果

---
- 代码实现

##### 原理就是用emwin系统的皮肤设置函数+按钮私有数据。这相当于一种自定义控件实现的简单方法,通过不同的函数+数据结构就能实现不同功能的控件。

1. 结构体类型
typedef struct {
    int Check;
    GUI_COLOR colorPressed;
    GUI_COLOR colorUnPress;
    GUI_FONT *iconFont;
    char iconName[6];
    char btnText[10];
} BTN_USER_SKIN;

2. 结构体定义
static BTN_USER_SKIN BtnSkinData[] = {
    {ZL_BTN_CHKMODE_RIGHT, GUI_ORANGE, GUI_ORANGE, &awefont24, "\uf0f6", "stm8"},
    {ZL_BTN_CHKMODE_NO, GUI_ORANGE, GUI_DARKGRAY, &awefont24, "\uf030", "stm32"},
    {ZL_BTN_CHKMODE_NO, GUI_ORANGE, GUI_DARKGRAY, &awefont24, "\uf008", "mcu"},
    {ZL_BTN_CHKMODE_NO, GUI_ORANGE, GUI_DARKGRAY, &awefont24, "\uf226", "linux"},
    {ZL_BTN_CHKMODE_NO, GUI_ORANGE, GUI_DARKGRAY, &awefont24, "\uf144", "audio"},
    {ZL_BTN_CHKMODE_NO, GUI_ORANGE, GUI_DARKGRAY, &awefont24, "\uf2b5", NULL},
};

3. 选中效果代码
// ok
static button_set_check(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Item;
BTN_USER_SKIN * pBtnData;

// uncheck all
for (int i = 0; i < GUI_COUNTOF(BtnSkinData); i++)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 i);

BUTTON_GetUserData(hItem, &pBtnData, sizeof(pBtnData));

pBtnData->Check = 0;

pBtnData->colorUnPress = GUI_DARKGRAY;
}

// check self
BUTTON_GetUserData(pMsg->hWinSrc, &pBtnData, sizeof(pBtnData));

// 增加选中线
pBtnData->Check = ZL_BTN_CHKMODE_RIGHT;

// 修改选中后颜色
pBtnData->colorUnPress = GUI_ORANGE;

// 无效化,触发重绘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

控制篇幅,只列出部分代码。

最后是工程源码:

楼主:
为了节约上传时间和服务器空间,本帖工程内不带字体文件。

需要到上个帖子下载字体文件,复制到本帖工程内。

网友A:
侧边导航,emwin有官方例程的

网友:
不错,横屏用这种界面看着很舒适。示波器的很多菜单也是这种模式。在配合侧面的实体按钮,就非常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边导航,emwin有官方例程的

版主大佬,方便说下例程的名字不,我没找到,想学习下

网友B:
侧边导航栏,我用的是listbox这个做的重绘。效果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侧边导航栏,我用的是listbox这个做的重绘。效果也一样。。

这个思路不错! 节省RAM空间啊!
listbox放左边,右边是父窗口的重绘和其他控件的重绘。
emwin的手册中有这个例子,每个项目加上图片和文字,也很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不错! 节省RAM空间啊!
listbox放左边,右边是父窗口的重绘和其他控件的重绘。

一个父窗口 套入listbox和右侧窗口,,然后直接打开右侧窗口就行了。。具体的效果有,,但代码没整理。。有空开源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了节约上传时间和服务器空间,本帖工程内不带字体文件。

需要到上个帖子下载字体文件,复制到本帖工程 ...

请教个问题,上个帖子在哪里呀,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问题,上个帖子在哪里呀,学习一下。。

我的头像,点主题进去就有。。。

- [STemWin] [原创开源]emWin导航界面支持Awesome图标字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4945&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不错! 节省RAM空间啊!
listbox放左边,右边是父窗口的重绘和其他控件的重绘。

如果MULTIPAGE控件支持把标题按钮放到左边(右边),直接就能用了吧。。。

网友A:
swipelistdemo_480*272

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pelistdemo_480*272

是不是你要的

多谢!我去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MULTIPAGE控件支持把标题按钮放到左边(右边),直接就能用了吧。。。

MULTIPAGE_SetRotation
这个函数就可以,把标签放上面调用这个函数,标签就变右边去了。
把标签方下面调用这个函数,标签就变左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ULTIPAGE_SetRotation
这个函数就可以,把标签放上面调用这个函数,标签就变右边去了。
把标签方下面 ...

这个好,回头试试

楼主:
测试一下: 使用emWin原生MULTIPAGE控件的侧边导航

(只是测试,比较简陋~)

---

- 动态展示

---

- 核心代码

<p>
</p><p>// 0--你懂的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MULTIPAGE_0);

// 1--设置标题栏在底部
MULTIPAGE_SetAlign(hItem, MULTIPAGE_ALIGN_LEFT | MULTIPAGE_ALIGN_BOTTOM);

// 2--旋转标题栏到左侧
MULTIPAGE_SetRotation(hItem, MULTIPAGE_CF_ROTATE_CW);

// 3--设置皮肤,目的实现标题栏文字水平
MULTIPAGE_SetSkin(hItem, multipage_drawskin);
</p>

// 4--皮肤实现函数,左侧边导航实现ok
int multipage_drawski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pItem)
{
    GUI_RECT rect;
    char acBuf[20];

    switch (pItem->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TEXT:

            MULTIPAGE_GetPageText(pItem->hWin, pItem->ItemIndex, acBuf, sizeof(acBuf));

            rect.x0 = pItem->x0;
            rect.x1 = pItem->x1;
            rect.y0 = pItem->y0;
            rect.y1 = pItem->y1;

            GUI_SetFont(MULTIPAGE_GetFont(pItem->hWin));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Color(MULTIPAGE_GetTextColor(pItem->hWin, pItem->ItemIndex));

            GUI_DispStringInRect(acBuf, &rec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break;

    default:
        {
            return MULTIPAGE_DrawSkinFlex(pItem);
        }
    }
    return 0;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试一下: 使用emWin原生MULTIPAGE控件的侧边导航

(只是测试,比较简陋~)

还可以设置图片,带Ex的函数可以指定图片的坐标,不带Ex的函数可以指定对齐方式。把这个配合着你上面的写字的函数用起来,基本可以实现各种侧边栏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设置图片,带Ex的函数可以指定图片的坐标,不带Ex的函数可以指定对齐方式。把这个配合着你上 ...

多谢指教

网友(2020-11-29):
请教一下,在MULTIPAGE控件下添加一个带日历控件的窗口,在codeblocks下仿真可以显示正常,在stm32f429板上运行就无法显示日控件,不添加到MULTIPAGE控件下,单独显示带日历控件的窗口也正常。

网友(2021-03-31):
emwin侧边导航框架  ,,谢谢

网友(2021-12-09):
引用 楼主:
测试一下: 使用emWin原生MULTIPAGE控件的侧边导航

(只是测试,比较简陋~)

楼主,我测试了下你的multipage修改代码,为什么没有你那种效果

网友(2022-07-27):
引用 楼主:
测试一下: 使用emWin原生MULTIPAGE控件的侧边导航

(只是测试,比较简陋~)

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如果一共需要有10个page,但是multipage左侧的高度只能显示5个,剩下5个显示不出来;
那么,如何通过上下按键实现左侧类似滚动的效果,比如:当前选中page5,再按down键,则左侧变为
page2
page3
page4
page5
pag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