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关于STM32H743 bootloader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9-09-23):
请教下
1.bootloader是怎么烧录的?
2.怎么编写自己的bootloader?
要是能有相关的资料就更好了
感谢

网友:
自带的不用烧录,自己写的用调试器烧录。至于怎么写看你的需求

网友:
方法一:
1、直接在你的应用程序里面跳转到系统存储区。
2、然后使用软件CubeProg的串口,CAN,USB口均可升级.
省去了自己写bootloader的繁琐。

方法二:
传统的IAP+APP方案
STM32Cube_FW_H7_V1.5.0\Projects\STM32H743I-EVAL\Applications\ExtMem_CodeExecution
---》ExtMem_Application
---》ExtMem_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