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c里面有没有4舍5入的函数可以使用啊 ??

楼主(2019-09-24):
请教下,c里面有没有4舍5入的函数可以使用啊 ??

保留小数点后的位数为 1-8位之间

如: 2356.25463
       -254.02145521
       546689.2302
       3.223
       4.2

==

网友:
单精度浮点有效位基本在小数点后面6-7位,而双精度浮点可以到15-16位。

STM32H7的双精度浮点就是爽歪歪,printf用起来嗨嗨的,小数点后有效位可以搞到15-16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540&fromuid=58

网友A:
C库没有现成的四舍五入函数,只能自己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库没有现成的四舍五入函数,只能自己实现

看来也只能自己写个函数来实现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也只能自己写个函数来实现了啊

DSP库中浮点数转定点时四舍五入的处理思路,如果是正数加0.5,负数减0.5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149&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库没有现成的四舍五入函数,只能自己实现

有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库中浮点数转定点时四舍五入的处理思路,如果是正数加0.5,负数减0.5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多谢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