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加iap不能运行

楼主(2019-09-24):
加了freertos的app可以正常运行,再加上一段boot程序就不能运行了,此时加大app里的堆空间configTOTAL_HEAP_SIZE,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boot里没有用到操作内存的函数

楼主:
主要是想问一下,boot和带freertos的app之间互相跳转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吗?不带系统的boot和app互相跳转是没问题的,boot是裸机程序

网友A:
FreeRTOS有动态内存剩余API,调用下,看看还剩余多少。

估计程序某个地方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有动态内存剩余API,调用下,看看还剩余多少。

估计程序某个地方有安全隐患。

嗯,之前用的heap2,出这个问题后改成heap4后可以了,应该还是什么地方内存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