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新版DSP库中Q7格式定点数的绝对值处理有bug

楼主(2019-09-25):
对于定点数Q7格式,0x80(对应的浮点数是-1)需要饱和运行到0x7f。

老版本DSP库处理是饱和指令__QSUB8做个减法运算取反,即用0去减这个数值。
/* C = |A| */
/* Read inputs */
in1 = (q31_t) * pSrc;
in2 = (q31_t) * (pSrc + 1);
in3 = (q31_t) * (pSrc + 2);

/* find absolute value */
out1 = (in1 > 0) ? in1 : (q31_t)__QSUB8(0, in1);

而新版DSP,处理有误,改成了__QSUB去处理,导致0x80没有包含运算到0x7f。
*pDst++ = (in > 0) ? in : (q7_t)__QSUB(0, in);

如果不使用专门的饱和执行,手动处理就是:
*pDst++ = (in > 0) ? in : ((in == (q7_t) 0x80) ? (q7_t) 0x7f : -in);

网友:
看不懂的飘过

楼主:
他们把函数用错了,该用__QSUB8,结果用了个__QSUB,导致运算出问题

网友(2020-04-29):
看了硬汉的V5开发板的DSP例程,都是没有开启ARM_MATH_DSP这个定义的,是不是都是没有用到DSP单元功能?

网友A:
看了硬汉的V5开发板DSP教程例程,都没有开启ARM_MATH_DSP这个宏定义,是不是没有用到DSP单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硬汉的V5开发板DSP教程例程,都没有开启ARM_MATH_DSP这个宏定义,是不是没有用到DSP单元功能?

第1版和第2版的DSP教程使用的宏定义不同。

V5那会用的是通过ARM_MATH_CMx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1版和第2版的DSP教程使用的宏定义不同。

V5那会用的是通过ARM_MATH_CMx实现。

我看到的是V5第二版教程第一个例程,基础函数求和:arm_add_q15函数里,如图,这里是没有开启ARM_MATH_DSP的,对于V5使用的M4内核的,应该可以开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是V5第二版教程第一个例程,基础函数求和:arm_add_q15函数里,如图,这里是没有开启ARM_MATH_DS ...

新版DSP库中的宏定义ARM_MATH_DSP无需用户去使能,编译器会自动使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897&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版DSP库中的宏定义ARM_MATH_DSP无需用户去使能,编译器会自动使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 ...

原来如此,多谢指教。话说硬汉是如何知道编译器会自动使能的,单步调试看代码运行到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多谢指教。话说硬汉是如何知道编译器会自动使能的,单步调试看代码运行到哪里吗?

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