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H7-TOOL第2批预售2019-09-26开始,预计11月底发货

楼主(2019-09-26):
预售产品购买连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2704490583

目前该产品处于预售状态。设计资料完全开源,我们会公布原理图和全部源代码(KEIL MDK开发),包括上位机的源代码。
产品的软件功能会逐步实现,首批发售版本仅具备少部分功能。我们保证出货的硬件电路是100%检测通过。
预售产品和正式产品一样享受保修服务1年。

第一批260套9月11日开始预售,2天被抢完。目前第一批正在生产中,计划10月底前陆续发货。

第二批(预计200套)9月26日开始预售,预计11月底前发货。
-目前硬件版本已定型,和第1批一样。
-目前已实现的软件功能:以太网MODBUS通信、WiFi串口AT指令、全部硬件的底层驱动、输入输出控制、Lua小程序接口、示波器功能、负载电压电流、电压表功能、电阻测试(NTC测温)、USB虚拟串口(232,485,TTL)、DAC波形发生器和输出电压电流控制、TVCC电压电流监视。

发货清单:(标配)
1、H7-TOOL主机一个
2、USB打印线1根(供电加通信)
3、杜邦线若干
4、网线1根
5、NTC测温线一根

发货清单:(标配+探头夹子+转接板)
1、H7-TOOL主机一个
2、USB打印线1根(供电加通信)
3、优质硅胶杜邦线若干
4、网线1根
5、NTC测温线一根
6、转接板一个(带D7-D0电平状态指示灯,BNC插头)
7、标准示波器探头2根
8、逻辑分析仪夹子若干

清单不包括:
1、外置DC电源(产品支持9-36V供电,可以使用开发板配的12V电源或者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
2、纸质说明书(网上公布电子档资料)

硬件配置:
1. 处理器STM32H750IBK6(128K Flash,1M SRAM,主频400MHz)
2. QSPI Flash, W25Q256,容量32M字节
3. eMMC,8bit总线,容量4GB
4. 串行EEPROM,容量2KB
5. USB3300 - USB高速PHY
6. 双路ADC示波器前端(AC/DC耦合, 硬件增益8档,软件切换)
7. 以太网PHY :LAN8720A
8. DAC输出(输出电压:正负10V、输出电流: 0-20mA)
9. 12个GPIO扩展,包含:UART、SPI、I2C、PWM输出、编码器输入
10. 1个RS485、1个RS232、1个CAN接口、1个TTL串口
11. SDIO WIFI模块(ESP32-S,硬件支持串口和SDIO两种方式)
12.有源蜂鸣器
13.按钮2个,指示灯1个
14.SWD烧录接口引出(无需打开外壳即可更新固件)
15.对外烧录接口(TVCC电平可选择1.8V 2.6V 3.3V,5.0V,悬空)
16.高端电流检测 (2档增益:1.2A, 120mA; 分辨率:12bit)
17.SPI TFT彩屏(1.3寸IPS,分辨率240*240)

产品功能(目前很多功能不具备,通过后期软件升级实现)
1. 双通道虚拟示波器
2. 8通道逻辑分析仪
3. USB-RS485转换器
4. USB-RS232转换器
5. USB-TTL串口转换器
6、USB-CAN转换器
7. 联机烧录器
8. 脱机烧录器
9. I2C控制器
10. SPI控制器
11. GPIO输入输出
12. 模拟信号发生器
13. PWM发生器
14. 脉冲计数器
15. 频率计
16.负载电流波形测试仪(测量电压、电流)

目前上位机做了一个测试版本

网友:
没有赶上第1波,这次终于拍到了

网友A:
CAN的上位机,别忘了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的上位机,别忘了写

很少用到CAN。
CAN上位机功能需要哪些。

USB转CAN (参数配置帧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少用到CAN。
CAN上位机功能需要哪些。

挺多的····
最基本的串口助手差不多

以前用过的CAN转USB功能很多···主要就是发送配置CAN格式,接收解析CAN格式。

以前用的这个挺专业的,可以参考下,软件连接:https://pan.baidu.com/s/1i51mLUl

网友:
哈哈,赶上第二波了,已经下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少用到CAN。
CAN上位机功能需要哪些。

移植canopen的主站或者从站协议就更好了,这个工业上用的还是相当多的

网友B:
今天再看,价格有变动啊,是不是以下单时候的价格为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再看,价格有变动啊,是不是以下单时候的价格为准呢?

价格没有改过,因为有两个选择呢,一个标配,一个带附件的

网友:
已定,好期待发货

网友:
已购买,期待发货。

网友:
已下单,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少用到CAN。
CAN上位机功能需要哪些。

can在工控环境用的还是很多,很多伺服电机都是支持canopen协议的。功能不用多复杂,平时调试的话常用的也就那些,支持发送CAN帧,波特率设置,can报文log文件存储就够了。

网友C:
资料开源了吗?买回来研究研究

网友D:
上位机用什么编写的,支持哪些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料开源了吗?买回来研究研究

开源,这个月底第1批发货前会公布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位机用什么编写的,支持哪些平台?

当前用的C++ Builder,后面将切到Q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