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求助关于H7定时器触发adc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9-09-26):
用的是例子上的程序输入频率是1hz是直接吧dma数据转到缓冲数组打印出来的
100k的定时器输出点数只有80点 。
关闭定时器就无法触发,验证确实是定时器触发的。
即使我改了频率这点数还是未变不知道为啥

网友A:
你这个是啥问题,没听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啥问题,没听懂

就是 100khz的定时器触发ADC采1hz的信号 只有80多点 改定时器频率什么的都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 100khz的定时器触发ADC采1hz的信号 只有80多点 改定时器频率什么的都没有用

定时器触发是实时采集的,你设置100KHz触发,就是每秒采集100K个数据。这么大的数据量打印不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触发是实时采集的,你设置100KHz触发,就是每秒采集100K个数据。这么大的数据量打印不过来的

放缓冲数组里打印的  老片子也是怎么用的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缓冲数组里打印的  老片子也是怎么用的都没问题

好整,简单些,设置两个100KHz的缓冲,采集2秒,然后全部打印出来。

然后直接打印即可。另外就是Cache问题,这个务必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触发是实时采集的,你设置100KHz触发,就是每秒采集100K个数据。这么大的数据量打印不过来的

f103 几百k的 连续打印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103 几百k的 连续打印都没有问题的

那不用说了,你的程序有问题了,上程序看看,我看看你是如何配置ADC和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用说了,你的程序有问题了,上程序看看,我看看你是如何配置ADC和打印的

其他配置就是例子里的
我是8个通道采样
s_ucFull = 1;时 主循环打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配置就是例子里的
我是8个通道采样
s_ucFull = 1;时 主循环打印

你这个ADCxValues[i*8 + 64]是什么鬼

已经远远超出范围uint16_t ADCxValues[128]了。

程序有问题,如果你是8通道就更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ADCxValues是什么鬼

已经远远超出范围uint16_t ADCxValues[128]了。

额打错了
是这个 for(i = 0;i < 8;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ADCxValues是什么鬼

已经远远超出范围uint16_t ADCxValues[128]了。

问题是单通道采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单通道采也是这样

帮不上了,不知道你这个修改的什么鬼,后面看我三代示波器吧。或者下个月的H7-TOOL开源Demo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不上了,不知道你这个修改的什么鬼,后面看我三代示波器吧。或者下个月的H7-TOOL开源Demo就行

额换了你们例程上的库就好了
我之前用的是官方例程上的库 很多寄存器名也不一样 句柄也有不少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不上了,不知道你这个修改的什么鬼,后面看我三代示波器吧。或者下个月的H7-TOOL开源Demo就行

效果还不错小缺角是打印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