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eprom与pcf8563接在同一个iic上,不能正常通讯

楼主(2019-09-26):
eric,您好!
       由于103 io紧缺,所以iic的设备都并在一起,想通过不同设备地址来区分,其中eeprom与pcf8563都焊接了,时钟读取失败;若不焊接eeprom,则pcf8563时钟运行正常;
iic驱动采用您教程里面的,不知道硬件需要特殊处理还是说不同的设备,本来就不能接到一起。。。

网友A:
外部上拉电阻接上了吧,我们一般使用的IO开漏模拟方式,外置上拉电阻接多个I2C设备。我们V4板子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上拉电阻接上了吧,我们一般使用的IO开漏模拟方式,外置上拉电阻接多个I2C设备。我们V4板子就是这样的

外部上拉接了,软件上就是用你们的,模拟iic,然后io设为开漏。

网友A:
那就只能用示波器测试下两个都焊接时,和只焊接一个时的波形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用示波器测试下两个都焊接时,和只焊接一个时的波形区别了。

嗯,给忘记示波器了,多谢提醒

网友:
地址码冲突了吧?如果EEPROM容量大的话

网友(2019-12-13):
地址冲突是对的,查看一下手册就会发现

网友B(2021-12-21):
引用 网友A:
外部上拉电阻接上了吧,我们一般使用的IO开漏模拟方式,外置上拉电阻接多个I2C设备。我们V4板子就是这样的

eric,您好!
       使用了你们的GPIO模拟IIC的例程,ee_WriteBytes((u8*)TEXT_Buffer, 0, 255);下一条语句
ee_ReadBytes(pData, 0, 255);读到pData数组里面,读不到数据,这两个语句中间给个us级的延时就能正常读到数据,在你们开发板上运行有这个情况发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ric,您好!
       使用了你们的GPIO模拟IIC的例程,ee_WriteBytes((u8*)TEXT_Buffer, 0, 255);下一 ...

用的EEPROM不一样,时许要求不一样的吧,可能你自己用的器件就是需要这个延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的EEPROM不一样,时许要求不一样的吧,可能你自己用的器件就是需要这个延时的?

也是用的AT24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