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调试boot程序时,H750突然罢工了,128KB以后下载失败

楼主(2019-09-28):
STM32H750 虽然只有128KB容量,但是程序大于128K还是可以正常用的。目前H7-TOOL程序640KB,一直用的好好的,没发现异常。
今天正在调试boot在线升级功能,突然发现无法编程128KB后面的内容了,MDK提示flash写超时。
换1个主板OK,有问题的板子前面128K功能正常。

更为离奇的是程序执行如下代码则会直接进入HardFault_Handler异常中断。 128KB以后已经被内存管理单元认为访问异常了。
StackAddr = *(__IO uint32_t*)0x080020000;    (读128KB地址的数据)
怀疑是调试升级过程中,CPU的一些特殊 option被更改了。用STVP读OPTION BYTE, 对比2个板子未发现异常。

MDK报错:

STVP报错 (读都不让读?)

楼主:
坏板子用SMT32CubeProgrammer软件,无法发识别CPU,也无法读OPTION BYTES。
好板子会读 0x5200201c 开始的308字节 option bytes。内容如下:

坏板子可以执行程序读。准备对比下看下区别。

楼主:
人眼对比,大部分内容相同。 红圈位置不同。

楼主:
SMT32CubeProgrammer软件 只能保持bin文件。备份下正确的 option bytes 文件。
h750 option bytes ok(0x5200201c 开始308字节).bin (308 Bytes, 下载次数: 2)

楼主:
研究方向搞错。被SMT32CubeProgrammer软件坑了,这个软件不稳定,读回的option bytes 有时会出错。
测试多次,发现两个板子的 option bytes 完全一致。

网友A:
如果是这样操作还不如将代码放到QSPIFlash中运行,128K就放boot和版本信息,因为H7-TOOL的功能虽然多,但是基本不太会同时使用很多,所以对时序不用很严格要求,某些反复进中断的函数就放TCM中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咋办???????????????

当前这个是首选的boot + app方式,我们买的这批是跟H743一样的Flash空间,不用就浪费了,想锁定下根本原因。

看看能不能恢复。
还有很多其它的boot方式,加载到AXI SRAM运行,直接在QSPI运行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操作还不如将代码放到QSPIFlash中运行,128K就放boot和版本信息,因为H7-TOOL的功能虽然多,但是 ...

对,QSPI是前面几个boot方案不好的话,最后采用的方式。

网友D:
果然 2M flash不是那么容易白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 2M flash不是那么容易白嫖的

有可能是调试固件升级时,代码循环擦除第2个128K扇区此时过多导致flash异常。
有问题的这个主板,我临时将APP程序定位到1MB起始位置就正常了,坏板子还可以继续服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调试固件升级时,代码循环擦除第2个128K扇区此时过多导致flash异常。
有问题的这个主板,我临时 ...

H7的Flash双BANK的,看来是个优势

网友:
STM单片机就是引脚数封装不一样,flash空间照常使用…平时也c8T6之类的,一直是超着干。也要看批次,MYS马来西亚版本有些时候烧录不进去,CHN版本的很好使。最终出货产品还是有点担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调试固件升级时,代码循环擦除第2个128K扇区此时过多导致flash异常。
有问题的这个主板,我临时 ...

是调试了几千几万次啊!已经玩到flash 磨损的程度了……

网友E(2019-11-01):
引用 网友B:
当前这个是首选的boot + app方式,我们买的这批是跟H743一样的Flash空间,不用就浪费了,想锁定下根本原 ...

看选型手册上H743是2MB的Flash空间,而H750是128KB的空间。没见有与H743一样的型号啊。

网友:
也就是说现在H7-TOOL的APP程序代码是放在128KB之后的空间的,boot代码是放在官方宣称的128KB之内,通过boot代码跳转到APP代码执行。官方宣称128KB,实际使用超出了128KB。我觉得这样是不安全的,以前我使用F103时也是超限使用,超限部分作为IAP升级时程序备份,一直都不出问题,产品出的多了,后来就发现有数据备份不正确的情况。我觉得官方宣称的Flash大小应该是可靠的,超限部分虽然可用,但是不可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选型手册上H743是2MB的Flash空间,而H750是128KB的空间。没见有与H743一样的型号啊。

已经批量验证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批量验证可用

H743的价格差不多是H750价格的2倍,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