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为什么定点DSP运算输出的时候容易出现结果为0的情况

楼主(2019-09-29):
这个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理解了。

首先定点数就是用整数来表示浮点数。

比如Q15定点数,我们这里采用Q1.15格式,也就是1个符号位,剩下15位是数据位

作为整数,他能表示的数据范围是-32768 到 32767,   对应到浮点数能表示的范围就是 -32768 / 32768 到 32767 / 32768 ,即 -1 到 0.9999695,能表示的最小浮点数单位是 1/ 32768

此时如果两个Q15格式的数据相乘,比如1 乘以 1,对应到浮点就是(  1 / 32768 ) * (  1 / 32768 ) = 1 / (32768 * 32768) ,已经远远小于Q15所能表示的最小浮点数。

所以这两个的乘积就是0

网友:
同九年 汝何秀

网友A:
因为大佬是十年寒窗苦读

网友(2019-11-18):
引用 网友A:
因为大佬是十年寒窗苦读

所以大佬比我们多读一年书喽

网友(2020-04-16):
又学到东西了,这DSP库教学太棒了!!!!!!

网友:
曾经一度认为这是个bug

网友(2020-10-13):
这教程真心好东西,文档写的没的说

网友:
教程写的太好啦

网友B:
请问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使用Q31或者浮点

网友C(2021-07-26):
不理解为什么要主流定点是Q31 ???我还是习惯完全的整数参与计算。应该是4字节长度的Q0,比较符合常规认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为什么要主流定点是Q31 ???我还是习惯完全的整数参与计算。应该是4字节长度的Q0,比较符合常规认 ...

小数位精度高。像一些乘累加运算,结果值比较大的时候,可以使用Q2.30,  Q3.29等定标。

网友D(2024-04-29):
那如果大于1,小于 -1 的小数,数要怎么表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大于1,小于 -1 的小数,数要怎么表示呢

可以使用其它定点定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