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vs 软件 emwin仿真如何打印消息

楼主(2019-09-29):
请教一下大家,在用visual studio软件 调试emwin 用啥函数能打印调试信息

网友A:
emWin模拟器早期版本使用GUI_Log可以打印输出,现在的版本已经不支持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25&fromuid=58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xinxinsky/article/details/80733400
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模拟器早期版本使用GUI_Log可以打印输出,现在的版本已经不支持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xinxinsky/article/details/80733400
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xinxinsky/article/details/80733400
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进行设置

按照这个方法,一直显示有错误,不知道是不是vs2019的原因

网友:
可以直接封装printf函数进行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方法,一直显示有错误,不知道是不是vs2019的原因

提示什么错误, 截图贴上来.

网友:
可以试试Windows下的函数:OutputDebugString

网友:
在WinMain.c文件中 开头处 加入如下代码
#include "LCD_SIM.h"
#include "LCDConf.h"
#include "GUI.h"
#include "GUI_SIM_Win32.h"

/*
*        调试终端初始化
*******************************************************************************/
#if USE_DEBUG_CONSOL
static const WORD MAX_CONSOLE_LINES = 5000;

void InitConsole(){
    int hConHandle;
        long lStdHandle;
        CONSOLE_SCREEN_BUFFER_INFO coninfo;
        FILE *fp;

        // allocate a console for this app
        AllocConsole();

        // set the screen buffer to be big enough to let us scroll text
        GetConsoleScreenBufferInfo(GetStdHandle(STD_OUTPUT_HANDLE), &coninfo);
        coninfo.dwSize.Y = MAX_CONSOLE_LINES;
        SetConsoleScreenBufferSize(GetStdHandle(STD_OUTPUT_HANDLE), coninfo.dwSize);

        // redirect unbuffered STDOUT to the console
        lStdHandle = (long)GetStdHandle(STD_OUTPUT_HANDLE);
        hConHandle = _open_osfhandle(lStdHandle, _O_TEXT);

        fp = _fdopen(hConHandle, "w");

        *stdout = *fp;

        setvbuf(stdout, NULL, _IONBF, 0);

        // redirect unbuffered STDIN to the console

        lStdHandle = (long)GetStdHandle(STD_INPUT_HANDLE);
        hConHandle = _open_osfhandle(lStdHandle, _O_TEXT);

        fp = _fdopen(hConHandle, "r");
        *stdin = *fp;
        setvbuf(stdin, NULL, _IONBF, 0);

        // redirect unbuffered STDERR to the console
        lStdHandle = (long)GetStdHandle(STD_ERROR_HANDLE);
        hConHandle = _open_osfhandle(lStdHandle, _O_TEXT);

        fp = _fdopen(hConHandle, "w");

        *stderr = *fp;

        setvbuf(stderr, NULL, _IONBF, 0);
}
#endif

然后再WinMain函数中加入上面初始化函数即可
提供模板WinMain.c

WinMain.c

网友(2021-08-09):
看到一个很方便的解决方法,使用printf,亲测可以用
https://www.cnblogs.com/pingwen/p/125458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