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H7-TOOL批量生产瓶颈

楼主(2019-09-29):
1. 外壳后期切割开孔,毛刺处理起来麻烦,仔细清除需要5分钟。需要优化雕刻机机工艺参数减少毛刺。
2. 贴膜费劲,不容易对准。已做好定位工装辅助定位。
3. 模拟量校准工序复杂,频繁切换万用表、拔插线束,产品无问题的话,大概10分钟。如果有1个指标有问题,补焊维修处理后重测时间翻倍,严重影响生产效率。
   - 2个示波器通道电压校准,每个通道8档硬件增益,16组校准参数需要设置。每组2个校准点。
   - DAC电压和电流校准。4点校准,降低非线性误差
   - TVCC输出电压校准。2个校准点。
   - TVCC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校准。4个校准点。
   - 负载电压和电流检测校准。4个校准点

第3项,准备做个H7-TOOL的扩展板配合lua脚本测试程序实现一键校准和测试。这个扩展板按通用目的设置,也可以测试其他产品。
   - 16路隔离继电器输出,双刀双掷
   - 16路光耦隔离数字量输入
   - 2路SPI隔离DAC8563模块,16位DAC,  1路输出电压,一路输出电流
   - 8路SPI隔离AD7606模块,4路测试正负10V, 4路测试4-20mA
   - 设备供电输出接口,借助H7-TOOL的负载电流检测,可以判定待测产品功耗是否异常
   - 利用H7-TOOL两路TTL串口输出,外扩TTL-RS485,TTL-RS232隔离通信模块
   - 扩展板单独供电(H7-TOOL输出电流有限带不动)和设备同一电源
   - 测试主机系统和待测系统之间完全电气隔离。

网友:
站长辛苦了,这么多功能的工具确实量产起来很麻烦,做测试台是必须的了。

网友:
要是量很大的话,还是重新开摸具吧····

网友:
坐等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