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GB888和ARGB8888这两种颜色具体有多大差别?

楼主(2019-09-29):
RGB888的颜色方案(GUICC_M888 和 GUIDRV_LIN_24)和ARGB8888颜色方案(GUICC_M8888I 和 GUIDRV_LIN_32)具体有什么差别?显示性能上和消耗上影响大吗?我看有些自定义的函数只有这几种: CUSTOM_DrawBitmap8bpp,CUSTOM_DrawBitmap16bpp,CUSTOM_DrawBitmap32bpp,没有24bpp的,那RGB888的使用系统自带的吗?还有如果我用RGB888格式,小图标等图形显示出来四周会不会有自身不透明的那种背景色?这块有点迷糊,对这两种方案一直搞不明白。

还有,定义颜色转化的几个函数: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8888I, LTDC_Pixelformat_ARGB8888)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888,   LTDC_Pixelformat_ARGB8888) /* Internal pixel format of emWin is 32 bit, because of that ARGB8888 */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565,   LTDC_Pixelformat_RGB565)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1555I, LTDC_Pixelformat_ARGB1555)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4444I, LTDC_Pixelformat_ARGB4444)

第二行
为什么M888的对应的格式还是LTDC_Pixelformat_ARGB8888而不是LTDC_Pixelformat_RGB888呢?输入的数据是RGB888,但是输入格式却设置成了ARGB8888,这么做也对应不上啊,不会出错吗?

楼主:
是不是写错了呢,颜色格式的设置和实际存储在缓冲区的中颜色格式不匹配的话,取出颜色的时候肯定会出错的吧...

网友A:
1、你的理解是对的,对于888颜色格式,DMA2D是不支持的、非常效果资源。
2、emWin的透明问题是可以软件实现的。而硬件的Alpha透明通道是用于图层之间透明效果,F429硬件支持的图层1,图层2和背景层。

3、不会,emWin软件内部是8888格式处理的,对于888颜色格式,F429硬件接口上只有RGB,所以直接输出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理解是对的,对于888颜色格式,DMA2D是不支持的、非常效果资源。
2、emWin的透明问题是可以软件实 ...

多谢!针对这三个还有点疑问:
1、你说的不支持式RGB888还是ARGB8888?这两个哪个耗资源?我看你的综合例子里用的是RGB888的。
2、关于透明度这个,是不是说即便我用的图片不含透明度通道信息,实际显示的时候也可以实现透明效果?
3、关于格式这块,我看文档说的是无论什么输入格式,内部都是使用ARGB8888格式处理的,但是这个输入颜色的格式是按照设置的格式转换的,颜色格式不一样在内存中存储的方式也不一样,我的意思是,本来内存中存的是RGB888格式的数据,但是输入颜色格式选择了ARGB8888,这样DMA2D取数据的时候不会错乱吗?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神,就是如果我用的图片都是不带透明度信息的RGB888格式,使用emWin的时候可以设置驱动为GUICC_M8888I 和 GUIDRV_LIN_32吗?因为绘制位图的自定义函数没有CUSTOM_DrawBitmap24bpp这个,自带的效率会很低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针对这三个还有点疑问:
1、你说的不支持式RGB888还是ARGB8888?这两个哪个耗资源?我看你的综合 ...

1、RGB888不支持,我们的综合例子用的RGB565
2、可以,软件可以实现。
3、emWin软件层的所有处理都是ARGB8888或者ARGB8888格式,在用户读取内存,或者emWin向显示屏输出的时候,会做一个颜色格式的转换

4、 没问题,而且如果用打算用24位色,推荐采用ARGB8888格式

网友B(2021-08-30):
DMA2D不支持RGB888么?怎么跟学过的DMA2D有些出入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DMA2D不支持RGB888么?怎么跟学过的DMA2D有些出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