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ILI9488这种默认竖屏改为横屏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09-29):
ILI9488这一类屏幕好像默认都是竖屏的,作为横屏使用,将0X2A和0X2B寄存器修改为横屏显示,但是刷屏的时候一直都有斜方向的撕裂效果,用多缓冲解决不了,用TE引脚的脉冲来切换显存也解决不了

网友A:
正常,ilixxx系列屏就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这个芯片内部控制器自己的问题。
可以考虑外部SRAM/SDRAM开一个显存,emWin直接把内容都绘制到这个显存里面,然后定期DMA刷新整体刷新所有内容到显示屏,效果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ilixxx系列屏就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这个芯片内部控制器自己的问题。
可以考虑外部SRAM/SDRAM开一个显 ...

我现在就是这样,LCD的显存定义到SDRAM的,lcd的驱动ic寄存器配置为竖屏,再用emwin的旋转方向的话,刷屏速度慢了一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这样,LCD的显存定义到SDRAM的,lcd的驱动ic寄存器配置为竖屏,再用emwin的旋转方向的话,刷屏 ...

正常情况下的撕裂是通过这个帖子的方式解决的

避免STM32H7的LTDC刷新撕裂感的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14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的撕裂是通过这个帖子的方式解决的

避免STM32H7的LTDC刷新撕裂感的解决办法

网友(2020-05-07):
大侠,您好!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B:
大侠,您好!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在动态刷图时就会有斜着的断层,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好!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在动态刷图时就会有斜着的断层,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

你现在用的什么接口方式驱动的?